关于产生正负2.5V电压的方案

楼主(2019-08-28):
好嘞  谢谢老哥,想问下这边还有产生正负2.5V的电压,我用了TL431作为基准电压,可是输出只有0.5V的电压,另外一个电路sgm6603产生2.5V电压,但是加lc滤波之后电压就小了很多,都是给运算放大器使用的
是不是方案有什么问题,如果有还有什么方案好一点

网友A:
输入是多少?负载电流需求?

网友B:
负电压, 可以通过开关电压实现,   也可以用电荷泵实现.
不知道你的负电压, 对精度和纹波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是多少?负载电流需求?

给仪表放大器使用的,我现在用sgm6603产生2.5V的电压,然后通过电荷泵产生-2.5V的电压  然后输出给运放供电,现在输出的纹波有点大  想问下怎么解决

网友C:
1上个实物图来看看
2 先测6603 输出,空载看下波形 找个电阻带下负载 看看这部分功能是否正常
3 单独测试3204 输入用稳压电源 示波器挂前后 看看波形区别
4 注意下3204 en脚的电平

网友D:
做的太复杂了,哪里需要那么复杂嘛,直接用+电源给运放VCC,然后用你处理的单片机的PWN输出50%方波加二极管电容出一个负压出来,如果你VCC是3.3V,负压一般是-的1.5V左右,完全满足运放的需求

网友E:
LM317  LM337

网友F:
纹波大就是C7选用的太小了呗。

网友G:
对于负载时小电流应用的话,可以采用电荷泵的形式产生负压,其实好多DCDC芯片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太复杂了,哪里需要那么复杂嘛,直接用+电源给运放VCC,然后用你处理的单片机的PWN输出50%方波加二极管 ...

我没有单片机  给运放用的   是个模拟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于负载时小电流应用的话,可以采用电荷泵的形式产生负压,其实好多DCDC芯片都有这个功能 ...

纹波太大了  放大器输出的波形特别的差

楼主:
靠谱  本来用ams1117-2.5  然后用电荷泵  但是电池输出shi3.6压差不够

楼主:
我这边是锂电池供电   3.6V的输入  输出-2.5V够吗

网友H:
如果要精确的正负2.5V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带载能力得用专门芯片,电容泵的电压精度不太高而且电流都很小,不过电容泵可以并联来增加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