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系列的HAL库教程有没有

楼主(2019-08-28):
初学者从F103开始学习,想直接从cube mx和hal库入手,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方面的详细教程。多谢

网友A:
HAL库可以理解是标准库是升级版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lisayh/article/details/81352906

网友C:
STM32入门学习选择使用HAL库

网友D:
新版本的库,用于代替原来的标准库

网友E:
https://wenku.baidu.com/view/91e059f2227916888586d720.html

网友F:
STM32F1_HAL库使用手册

网友G:
软件叫做 STM32 CUBE MX

网友H:
标准库3.5之后已经不再更新了

网友:
cubeMx生成的底层都是Hal库。

网友I: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B:
stm32f1xx HAL库文件介绍

网友A:
其实本质都是配置寄存器

网友I:
还是3.5的库好

网友:
HAL库比较庞大点,相比标准库可能慢点

网友H:
有些新出的芯片已经不支持标准库了

网友G:
可以自动的生成初始化程序

网友F:
F1Pro开发板开发手册(HAL库版本).pdf

网友E:
手把手教你STM32系列_HAL固件库

网友D:
尝试着切换到新库。

网友C:
代替原本的标准固件库

网友J:
正点原子有103的HAL库教程,可以参考,好像是miniF103,cubemx网上教程挺多的

网友K:
http://www.ing10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extra=page%3D1
硬石的,比较易学

网友L:
网上应该比较好找教程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ww.ing10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extra=page%3D1
硬石的,比较易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点原子有103的HAL库教程,可以参考,好像是miniF103,cubemx网上教程挺多的

谢谢

太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