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CC2541串口打印信息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我下载了一本书,里面有CC2541的例子。
我照着做,可是打印出来参数不对。
明显不对。哪里错了?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你提供的信息,看不出有问题。
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工程代码。

网友A:
隔壁说不对第三方代码提供支持,我就不太方便继续回复了。
都会回复在这。

网友A:
/* Chip Identification */
#define CHVER XREG( 0x6249 )
#define CHIPID XREG( 0x624A )
/* Chip Information */
#define CHIPINFO0 XREG( 0x6276 )
#define CHIPINFO1 XREG( 0x6277 )

XREG( addr) 的意思就是存储在addr这个地址。
比如#define CHVER XREG( 0x6249 ),就是CHVER指向地址0x6249。
printf打印出来的就是这个地址的数据。

网友A:
具体这些地址存储的是不是要打印的内容,就要翻数据手册了
http://www.ti.com.cn/cn/lit/ug/swru191f/swru191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从你提供的信息,看不出有问题。
建议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比如工程代码。 ...

6.串口通讯--收发字符串.rar (342.54 KB, 下载次数: 0) 谢谢!你帮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hip Identification */
#define CHVER XREG( 0x6249 )
#define CHIPID XREG( 0x624A )

感觉没错呀

网友A:
数据手册里还有寄存器每一位代表的意义,你具体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里还有寄存器每一位代表的意义,你具体对比一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里还有寄存器每一位代表的意义,你具体对比一下。

bai=(*(unsigned char *)0x6249)/100+'0';
    shi=(*(unsigned char *)0x6249)%100/10+'0';
    ge=(*(unsigned char *)0x6249)%10+'0';

    UartSendChar(bai);
    UartSendChar(shi);
    UartSendChar(ge);
芯片版本,我这样写,显示019,就是0x13.
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写不行。

网友B:
看不出来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