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GD32用什么开发软件

楼主(2019-08-28):
开发GD32用什么开发软件

网友A:
eclipse好像可以,前面有帖子介绍的。

网友B:
以前都是keil开发的。

网友C:
跟stm32 的类似的吧

网友D:
推荐jlink的比较多的

网友E:
直接用Keil

网友F:
和开发stm32是一样的

网友G:
GD和STM是同样架构的,同系列硬件上(几乎)可以无缝替换。

网友H:
GD32F103这个芯片?

网友I:
我以前都是使用的keil开发,兼容stm32.

网友J:
使用Eclipse开发GD32VF103的工程配置向导_V1.0.pdf   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K:
这都是通用的ARM的M内核,开发工具这块,keil和IAR通用

网友L:
除了GD32VF103之外  其他的和STM32开发环境都一样  Keil  or   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