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新手想问的关于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9-08-28):
最近自己想做一个小项目,用单片机控制二相步进电机。单片机我已经选了,但外围电路我不知道该如何设计,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我希望自己做的工作是:选择合适的单片机芯片、设计最小的单片机系统,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

想问大家的是,外围电路分立元器件的选择,是不是以单片机端口发出的电压是5V为基础进行设计的?我现在有数电和模电基础,我的学习路线有没有问题呢?希望有大神解答,谢谢谢。

网友A:
这种驱动芯片很多的  单片机驱动芯片就好了

网友B:
先选择电机驱动芯片吧,  现在可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很多,  根据功率, 精度和细分等级先选择好芯片
网上有很多芯片资料和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芯片很多的  单片机驱动芯片就好了

你好,感谢你的解答。想请教一下您,当完成了这个小项目后,该怎么继续深入往下走呢?我想的是应该自己实现电路的计算和设计,讨教一下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选择电机驱动芯片吧,  现在可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很多,  根据功率, 精度和细分等级先选择好芯片
网上有很多 ...

作为一个小白,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