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听了会PCB设计直播!

楼主(2019-08-28):
在这个论坛上,要是讲一会理论,就会有R2D2等人过来咒骂你,污言秽语骂你,说理论没用!

被骂久了,几乎是无地自容!但是日子总要过下去,所以不要自卑,跟"实战家"学习!看看什么叫实战家,看看实战家是怎么干活的!

于是看了一会实战视频!

较真就输了!即使学富五斗,却毫无品行修为,还是远离吧。 看到奇怪的运放电路,我是先仿真、再实际搭电路验证测量,好用的就收藏。仿真系统跑出来的结果跟实际运放还是有些差异的。

楼主:
被人讥讽成理论家,正在消沉,但是看了实战家的视频,发现好多东西,都很熟悉。

例如讲直角布线,视频中的解释,有点打马虎眼,把向下的线说成是墙壁,说信号来回反射。

实际上这个很好解释的,直角地方贡献的是0.56个方块电阻,导致阻抗不连续。

如果是半圆,贡献的是3个方块电阻。

楼主:
我以前看过EMC方面的理论书:

现在再一听实战家讲多层布线,居然相关能听懂,而且发现实战家讲解理论,真的是难懂,老是喜欢打比方,一般人只能听着似懂非懂。

当然了,他们讲的布线经验数据,我们是不懂的,什么pitch的临界数据是0.5,线宽、间距等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看过EMC方面的理论书:

实战家挣的钱多,我还是比较倾向实战家。虽然有时候也会看看理论。

楼主:
看过的感受是:
学PCB设计,主要学习途径还是看书,看视频只能熟悉个大致流程,原理等细节知识讲不好。

书中有理论,有仿真,有实测,讲的系统又完整。

例如旁路电容效果的3D仿真,作图没有旁路,中图是旁路位置不好,右图是最好的效果。

下图图示了布局不好(连接器),导致电流环面积过大。

能不能告诉下带仿真的这本书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战家挣的钱多,我还是比较倾向实战家。虽然有时候也会看看理论。 ...

我好奇的是:这些人老是鄙视理论,自己的视频中理论也比比皆是啊。。。

与理论、实战之优劣根本无关,只是与人性有关或文化有关。觉得老子天下第一。其实可以理解没有这个自信,如何把工作做好?!实用主义事实证明可以挣钱、效率、执行力又高。

网友B:
理论是指导实战操作,而实操过程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比如layout工程师都知道理论上一个单元单点与系统GND相接为最佳,可就有些芯片的管脚布局和外部电路连接很不方便走线,要实现单点就要打很多过孔,并不见得是最佳的选择

楼主:
边沿布线:

一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本科的基础教育是有用的,实战家把它贬的一文不值,就太夸张了。

这张图的意思是边上那条线吸收了电磁杂散?

楼主:
想听听传输线理论的,谁知道就给了个下图,然后就讲完了。这速度,杠杠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国内讲PCB设计的、写相关书籍的,十个中有九个半是垃圾。既无理论也无多少实战经验,都是嘴上功夫,误人子 ...

那你说说国外谁最厉害?

@pjy :谢谢!
pjy
@eyuge2 :林超文
@pjy :请问林工的全名是什么?书名是?
pjy
那个“李宁”,真敢写书,出版社也真敢出版。兴森快捷的林工,写的书比较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国外谁最厉害?

他厉害,我说这个行业整天说别人不厉害不厉害,暗示自己很厉害?我就问问,所谓厉害的有年薪50W以上吗???不是抬扛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厉害,我说这个行业整天说别人不厉害不厉害,暗示自己很厉害?我就问问,所谓厉害的有年薪50W以上吗?? ...

这两天心情不好,所以说了一些过火的话,我会删掉。但我的观点没有太大问题,正如炒股厉害的从不会到处逼逼,反倒是哪些自己炒股赚不到钱的才会通过逼逼来骗钱一样,整天给人培训画板子的,确实绝大多数水平不行。真想提高,可以多看看那些芯片/方案厂家的PCB设计指南,然后自己多动手练练,保证比听“专家”上课靠谱得多。

网友E:
这个话题会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理论和实践无法割裂,但是对于理论和实际广度深度的理解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经验非常宝贵,那是对理论不足的完美的补充,搞微带天线设计的,体会非常深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话题会带入硝烟弥漫的战场,理论和实践无法割裂,但是对于理论和实际广度深度的理解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 ...

搞天线的是不是很赚钱啊。

网友F:
无谓之争,理论和实践又不是二分对立的,何苦。这年头从来不缺少观点观念,你说你的写你的,大家各看各的的,说的不好写的差点,素质差的骂骂咧咧,素质可以的好好切磋指教一二,都行。可非要是强行占高位搞攻击,我只能呼吁:大家一起来骂他。

楼主:
今天看了一会实战家导网络表,和我们N年前用的protel 99 有所雷同,又有所不同。

网友:
昨天的直播

网友E:
Y2K 到深圳南山马家龙,一个月就能用PADS画出板子了,先是DOS,后来迅速换windows版本。这软件体系完整,估计这辈子忘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Y2K 到深圳南山马家龙,一个月就能用PADS画出板子了,先是DOS,后来迅速换windows版本。这软件体系完整,估 ...

最早用DOS版的protel(tango?),后来是protel,用了Pads之后完全舍弃protel,曾经有一阵很排斥allegro但因工作需要又必须用,了解后觉得比pads还是要强一些。中间也偶尔玩玩expedition(只是了解下,没有完整出过gerber)。现在因为不能用盗版,所以以capture+allegro为主,总体来说还是更喜欢allegro和pads,玩过这两个之后用protel走多层板根本无法忍受。

楼主:
12楼评论说有人出书,网上找不到啊,只有视频。。。

视频内容之间,没有衔接性;不懂的还是听不懂。

视频还老是文不对题。
例如视频题目是:电路分析中的laplace变换,谁看这个标题都会以为他要讲拉普拉斯变换。
而实际内容就是下图表格,明显题目起错了。

评论也不好:

楼主:
而且后面标题,更是夸张:

NE555/431等,跟【运放开环部分】之间,关系是不是有点远?
比较器和运放的设计就不同,后者可以当作前者用,但是不是一回事啊。

@xukun977 :其实对初学者还是有些用的,可以让他们更快上手做出个会跑的演示品,但更大的可能是把人带歪了,一辈子做不出一个好产品,以为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理论的。
@fzyuan :看看广告效果怎么样,楼下来顾客了!
@fzyuan :我这是给人家做广告。
你这是要断人财路啊!

网友G:
请问是什么直播,在哪看。我想学习借鉴一下

楼主:
谁能用数学证明一下,为何下图绿色部分砍掉后,这个微带线的特征阻抗在拐弯处也不变(一直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