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123的PS2模式

楼主(2019-08-2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2.00
* $Revision: 12 $
* $Date: 15/07/02 11:18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monstrate how to control PS/2 mouse movement on the screen.
* @note
* Copyright (C) 2014~2015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123.h"

#define PLLCON_SETTING      CLK_PLLCON_72MHz_HXT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define DEVICE_ID                   0x00

#define PS2CMD_RESET                0xFF
#define PS2CMD_RESEND               0xFE
#define PS2CMD_SET_DEFAULTS         0xF6
#define PS2CMD_DISABLE_DATA_REPORT  0xF5
#define PS2CMD_ENABLE_DATA_REPORT   0xF4
#define PS2CMD_SET_SAMPLE_RATE      0xF3
#define PS2CMD_GET_DEVICE_ID        0xF2
#define PS2CMD_SET_REMOTE_MODE      0xF0
#define PS2CMD_SET_WARP_MODE        0xEE
#define PS2CMD_RESET_WARP_MODE      0xEC
#define PS2CMD_READ_DATA            0xEB
#define PS2CMD_SET_STREAM_MODE      0xEA
#define PS2CMD_STATUS_REQUEST       0xE9
#define PS2CMD_SET_RESOLUTION       0xE8
#define PS2CMD_SET_SCALLING2        0xE7
#define PS2CMD_SET_SCALLING1        0xE6

#define PS2MOD_RESET    0x0
#define PS2MOD_STREAM   0x1
#define PS2MOD_REMOTE   0x2
#define PS2MOD_WARP     0x3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PS2_Init(void);

uint8_t g_CMD_RESET = 0;
uint8_t g_opMode = PS2MOD_RESET;
uint8_t g_sampleRate = 0;
uint8_t g_resolution = 0;
uint8_t g_scalling = 0;
uint8_t g_dataReportEnable = 0;
uint32_t g_mouseData = 0;
uint8_t g_cmd[2] = {0};

uint32_t u32PS2ACK = 0xFA;
uint32_t u32PS2PASS = 0xAA;
uint32_t u32TxData;

uint32_t g_cnt = 0;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g_opMode == PS2MOD_STREAM && g_dataReportEnable)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 Calculate cursor moving data */
            g_cnt++;
            if(g_cnt < 101)
                g_mouseData = (0x0 << 16) | (0x01 << 8) | 0x08;  // move right */
            else if(g_cnt < 201)
                g_mouseData = (0xFF << 16) | (0x00 << 8) | 0x28; // move down */
            else if(g_cnt < 301)
                g_mouseData = (0x0 << 16) | (0xFF << 8) | 0x18;  // move left */
            else if(g_cnt < 401)
                g_mouseData = (0x1 << 16) | (0x00 << 8) | 0x08;  // move up */
            else if(g_cnt > 401)
                g_cnt = 1;

            /* Transmit data*/
            PS2_Write(&g_mouseData, 3);

            if((g_cnt & 0x0F) == 0)
                printf("Device->Host: Data report 0x%06x\n", g_mouseData);
        }
    }
}

void PS2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u32RxData;

    /* RXINT */
    if(PS2_GET_INT_FLAG(PS2_PS2INTID_RXINT_Msk))
    {
        /* Clear PS2 Receive Interrupt flag */
        PS2_CLR_RX_INT_FLAG();

        /* Get Receive Data */
        u32RxData = PS2_Read();

        printf("\n u32RxData = 0x%x \n", u32RxData);

        if(g_cmd[0])
        {
            /* If g_cmd[0] is not 0, it should be in data phase */
            if(g_cmd[0] == PS2CMD_SET_SAMPLE_RATE)
            {
                printf("Host->Device: Set sample rate data %d\n", u32RxData);

                if(u32RxData < 10)   u32RxData = 10;
                if(u32RxData > 200) u32RxData = 200;
                g_sampleRate = u32RxData;
                g_cmd[0]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rintf("Device->Host: ACK\n");

                    PS2_Write(&u32PS2ACK, 1);
                }
                else
                {
                    printf("Something wrong!! Stop code!\n");

                    PS2_SET_CLK_LOW();
                    PS2_SET_DATA_HIGH();
                    PS2_ENABLE_OVERRIDE();

                    while(1);
                }

            }
            else if(g_cmd[0] == PS2CMD_SET_RESOLUTION)
            {
                printf("Host->Device: Set resolution data %d\n", u32RxData);

                if(u32RxData < 1) u32RxData = 1;
                if(u32RxData > 3) u32RxData = 3;
                g_resolution = (1 << u32RxData);
                g_cmd[0]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else
                {
                    printf("Something Wrong!! Stop code!\n");

                    PS2_SET_CLK_LOW();
                    PS2_SET_DATA_HIGH();
                    PS2_ENABLE_OVERRIDE();

                    while(1);
                }
            }
        }
        else
        {
            /* Only support PS2CMD_DISABLE_DATA_REPORT command when data report enabled */
            if((u32RxData == PS2CMD_RESET) || (u32RxData == PS2CMD_DISABLE_DATA_REPORT) || (g_dataReportEnable == 0))
            {
                /* Process the command phase */
                if(u32RxData == PS2CMD_RESET)
                {
                    printf("Host->Device: Reset\n");

                    /* Reset command */
                    g_opMode = PS2MOD_RESET;
                    g_cmd[0] = 0;

                    /* Clear FIFO */
                    PS2_CLEAR_TX_FIFO();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u32TxData = u32PS2ACK;
                        PS2_Write(&u32TxData,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g_CMD_RESET = 1;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SET_SAMPLE_RATE)
                {
                    printf("Host->Device: Set sample rate\n");

                    /* Set sample rate */
                    g_cmd[0] = PS2CMD_SET_SAMPLE_RATE;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GET_DEVICE_ID)
                {
                    printf("Host->Device: Get device ID\n");

                    g_cmd[0] = 0;

                    printf("(PS2->STATUS).TXEMPTY is (%0x)\n", ((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PS2STATUS_TXEMPTY_Pos));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u32TxData = ((DEVICE_ID << 8) | u32PS2ACK);
                        PS2_Write(&u32TxData, 2);

                        printf("Device->Host: ACK + Device ID(0x%x)\n", DEVICE_ID);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SET_SCALLING2)
                {
                    printf("Host->Device: Set scaling 2\n");

                    g_scalling = 2;
                    g_cmd[0]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SET_SCALLING1)
                {
                    printf("Host->Device: Set scaling 1\n");

                    g_scalling = 1;
                    g_cmd[0]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ENABLE_DATA_REPORT)
                {
                    printf("Host->Device: Enable data report\n");

                    g_dataReportEnable = 1;
                    g_cmd[0] = 0;

                    /* Set the timer for g_sampleRate */
                    /* The sample rate could be 10 ~ 200 samples/sec */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g_sampleRate);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DISABLE_DATA_REPORT)
                {
                    printf("Host->Device: Disable data report\n");

                    g_dataReportEnable = 0;
                    g_cmd[0] = 0;

                    SysTick->CTRL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SET_RESOLUTION)
                {
                    printf("Host->Device: Set resolution\n");

                    g_cmd[0] = PS2CMD_SET_RESOLUTION;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PS2_Write(&u32PS2ACK, 1);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else if(u32RxData == PS2CMD_STATUS_REQUEST)
                {
                    printf("Host->Device: PS2CMD_STATUS_REQUEST\n");

                    g_cmd[0] = 0;

                    /* Wait Tx ready */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u32TxData = ((0x64 << 24) | u32PS2ACK);
                        PS2_Write(&u32TxData, 4);

                        printf("Device->Host: ACK\n");
                    }
                }
            }
        }
    }

    /* TXINT */
    if(PS2_GET_INT_FLAG(PS2_PS2INTID_TXINT_Msk))
    {
        PS2_CLR_TX_INT_FLAG();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XT1_OUT (PF0) and XT1_IN (PF1)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0_XT1_OUT | SYS_GPF_MFP_PF1_XT1_IN;

    /* Enable Internal 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Internal 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Internal 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S2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Msk;
    CLK->CLKSEL1 |= CLK_CLKSEL1_UART_S_HXT;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 = SYS_GPB_MFP_PB0_UART0_RXD | SYS_GPB_MFP_PB1_UART0_TXD;

    /* Set PF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S2 PS2_DAT and PS2_CLK */
    SYS->GPF_MFP |= (SYS_GPF_MFP_PF2_PS2_DAT | SYS_GPF_MFP_PF3_PS2_CLK);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void PS2_Init(void)
{
    PS2_Open();

    PS2_EnableInt(PS2_PS2CON_RXINTEN_Msk | PS2_PS2CON_TXINTEN_Msk);
    NVIC_EnableIRQ(PS2_IRQn);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PS2 device */
    PS2_Init();

    g_cmd[0] = 0;

    printf("\n\n");
    printf("+-----------------------------------------------------------+\n");
    printf("|  PS2 Demo Code Test                                       |\n");
    printf("+-----------------------------------------------------------+\n");
    printf("|  Description :                                            |\n");
    printf("|    The demo code will show the cursor moving on the       |\n");
    printf("|    screen.                                                |\n");
    printf("+-----------------------------------------------------------+\n");

    while(1)
    {
        if(g_opMode == PS2MOD_RESET)
        {
            if(g_CMD_RESET)
            {
                g_CMD_RESET = 0;

                /* Delay 500ms*/
                CLK_SysTickDelay(500000);

                if(PS2_GET_STATUS() & PS2_PS2STATUS_TXEMPTY_Msk)
                {
                    /* Transmit PASS & Device ID */
                    u32TxData = ((DEVICE_ID << 8) | u32PS2PASS);
                    PS2_Write(&u32TxData, 2);
                    printf("Device->Host: DEVICE ID\n");

                    /* TXINT */
                    while(PS2_GET_INT_FLAG(PS2_PS2INTID_TXINT_Msk))
                    {
                        PS2_CLR_TX_INT_FLAG();
                    }
                }
            }
            else
            {
                /* Reset to default configuration */
                g_sampleRate = 100;
                g_resolution = 4;
                g_scalling = 1;
                g_dataReportEnable = 0;

                /* Enter Stream mode */
                g_opMode = PS2MOD_STREAM;
            }
        }
    }
}

楼主:
USB支持热插拨,而PS2接口不可以,所以论便捷性USB完胜PS2,其次就是鼠标USB接口的传输率比PS2要高一些,主要体现在游戏里的鼠标移动上,不过一般来说感觉不出来,至于键盘接口是USB或者是PS2那就没什么区别了,不过最主要还是USB支持热插拨,这点很重要,而且USB接口也是主流标准了,PS2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包括价格上USB也比PS2贵不了多少钱,所以USB接口完胜。
但:

在键位组合上,PS/2可以实现全无冲突,USB下只能是最多6个可以同时按下。

为什么?  简单来说: USB键盘的一个数据包只有8个字节(为什么只有8个,这是因为协议规定,为什么协议这么规定,是因为早期的时候USB速度慢,使用中断传输一个包最大就8个字节),其中2个字节标记状态,其余6个字节用来记录当前按下或者弹起的按键的扫描码,所以,USB键盘最多同时描述6个按键的状态。

在稳定上,PS/2还是要好过USB的,当然USB的话虽没有PS/2的稳定,可有不错的扩展。如可以在USB的键盘中加入USB HUB

楼主:
不过PS2可以支持老型号的键盘和鼠标,而且更加通用。

楼主:
所以在支持老设备上PS2更好,很多老的电脑,不支持开机使用USB,想配置BIOS都要用PS2键盘。

网友A:
这是通过PS2跟电脑通信,还是跟键盘通信

网友B:
看样子是读取的鼠标信息。

网友B:
也就是作为主机,跟PS2设备通信。

网友A:
通过PS2鼠标控制一个变量,来改变光标的位置。

网友C:
看起来有点小复杂。

网友D:
这个数据过来是什么格式呢。

网友E:
现在鼠标键盘基本上都是USB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鼠标键盘基本上都是USB的了吧

是的,只不过可以用单片机实现这个功能,不足为奇,这个PS2协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