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最新版ST-LINK Utility v4.5

楼主(2019-08-29):
最新版还是这个版本,多谢。

楼主:
可惜了,为何我不能设置成回复可见

网友A:
我寻思官网不是有嘛

网友B:
新版有啥新功能

楼主:
支持新的芯片。

我的可以更新看看

楼主:
新版的支持新的固件,要不然你有的芯片没法用了。

网友C:
估计是增加了G0以及H7之类的吗?甚至还有 M1P?

FAQ
是的,的确是增加了H7的芯片,我用之前的低版本的就不能连接H7芯片,用这个版本的就可以。我是直接在st官网下载的,另外我好想发现了一个bug,就是连接H7的芯片没问题了,但是连接F0这种芯片反到却不行了,还得切换到低版本的才能连接F0的芯片,应该是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增加了G0以及H7之类的吗?甚至还有 M1P?

是的,固件也更新了。

楼主:
连接上后,就会提示你升级

网友D(2019-10-24):
可以把你安装后的目录传一个?不想安装写注册表。

网友E(2019-12-04):
最近有升级吗

网友E:
太给力了。省的去注册了。

楼主:
随手一个举动而已,没想到这么多人下载。

网友F(2020-07-22):
这里比st官网方便多了,官网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比st官网方便多了,官网也太麻烦了

哈哈,是啊,官方还要登陆,密码还要设置一堆自己都记不住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