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GPIO与CAN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目前本人在使用着CAN进行通信,开始时我把GPIO32,33设置成了数字I/O,CAN的通信是正常的;然后又把GPIO0~64全都设置成了数字I/O,结果发现CAN通信不正常了。请问大神GPIO的设置会对can通信有影响的吗?或者是哪一个GPIO会对CAN的通信造成影响?求解答,谢谢!如下附上了原理图。

网友A:
理论上是不会有影响

网友B:
GPIO32,33设置成了数字I/O,  应该会影响 CAN 通信. 可能有别的代码 (比如 CAN 初始化部分又初始化了端口) 起作用了.
然后又把GPIO0~64全都设置成了数字I/O, 这个然后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