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测量温度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9-08-29):
我们需要一款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0-300度。
请各位大神推荐一款,谢谢!

@hobbye501 :正解
PT100

网友A:
热电偶,铂电阻都可以到300度

网友B:
PT100到300度有点危险,理论上是上限。
K热电偶可以到800度,就是同样价格信号处理电路,精度远不如PT100。

网友B: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温度传感器。你的应变片传感器就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温度传感器。你的应变片传感器就是温度传感器。

那不是压力传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不是压力传感器吗?

桥式压力传感器至少有两个臂是温度补偿用的,换句话说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式压力传感器至少有两个臂是温度补偿用的,换句话说是温度传感器。

谢谢!那能测0-300度的温度吗?具体怎么测呢?得改电路吧?

网友B:
你自己瞎折腾呗,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瞎折腾呗,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我听的,我现在知道你是大神了,而且脾气也好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能测0-300度的温度吗?具体怎么测呢?得改电路吧?

大神,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Cjy_JDxy :你这头像不错,可惜下一秒就是我的了。。。。哈哈哈哈
@MissFortune 谢谢!我找到了
@Cjy_JDxy :自己回复自己,原地TP可还行,哈哈哈哈哈。。。。。推荐你几个ADC芯片,ADS1120,AD7705等,数据手册里面有测温度的原理图,仔细看看,应该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MissFortune :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你帮我支个招
哈哈哈哈,笑死在电脑上。。。。。。。。。

网友C:
回流焊机里面就是用的PT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流焊机里面就是用的PT100

好吧。谢谢!

网友D:
这个范围基本得用热电偶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参数是温度的精度和分辨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