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单向可控硅(SCR)双向可控硅(TRIAC)的区别

楼主(2019-08-29):
双向可控硅工作原理与特点
从理论上来讲,双向可控硅可以说是有两个反向并列的单向可控硅组成,理解单向可控硅的工作原理是理解双向可控硅工作原理的基础
单向可控硅

单向可控硅也叫晶闸管,其组成结构图如图1-a所示,可以分割成四个硅区P、N、P、N和A、K、G三个接线极。把图一按图1-b 所示切成两半,就很容易理解成如图1-c所示由一个PNP三极管和一个NPN三极管为主组成一个单向可控硅管。
在图1-c的基础上接通电源控制电路如图2所示,当阳极-阴极(A-K)接上正向电压V后,只要栅极G接通触发电源Vg,三极管Q2就会正向导通,开通瞬间Q1只是类似于接在Q1集电极的一个负载与电源正极接通,随后Q1也在Q2的拉电流下导通,此时由于C被充电,即便断开G极的触发电源Vg,Q1和Q2在相互作用下仍能维持导通状态,只有当电源电压V变得相当小之后Q1和Q2才会再次截止。

楼主:
双向可控硅
  相比于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在原理上最大的区别就是能双向导通,不再有阳极阴极之分,取而代之以T1和T2,其结构示意图如图3-a所示,如果不考虑G级的不同,把它分割成图3-b所示,可以看出相当于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向并联而成[1-2],如图3-c所示连接。
当T1与T2之间接通电源后,给G极正向触发信号(相对于T1、T2所接电源负极而言),其工作原理如前面单向可控硅完全相同。当G极接负触发信号时,其工作过原理如图4所示,此时Q3的基极B和发射极E处于正偏电压而致使Q3导通,继而Q1导通给电容C充电后致Q2导通并保持导通状态。

楼主:
双向可控硅的主要特点

  双向可控硅的英文简称TRIC是英文Triad AC semiconductor switch的缩写,其意思是三端交流半导体开关,目前主要用于对交流电源的控制,主要特点表现在能在四个象限来使可控硅触发导通和保持导通,直到所接电源撤出或反向[6][7]。

  第一象限是T2接电源V的正极T1接电源V的负极,G触发信号Vg的正。

  第二象限是T2接电源V的正极T1接电源V的负极,G触发信号Vg的负。

  第三、四象限是T1接电源V的正极T2接电源V的负极,G触发信号分别接Vg的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