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有没有懂freertos的大佬

楼主(2019-08-29):
在临界区释放信号量对系统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在临界区不要进行与操作系统相关的任何操作,无论freertos还是ucos,都是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临界区不要进行与操作系统相关的任何操作,无论freertos还是ucos,都是不允许的! ...

好的,Thanks

网友(2019-10-11):
为什么你要在临界区释放信号量,意义在哪儿
临界区的目的是保护部分程序不被打断
信号量的目的是发送信号请求任务切换
这两个本身就矛盾了

网友B:
如果已经保护了(比如关了中断),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样不好,临界区一般要关中断,必须尽快处理,避免中断延迟扩大,所以不建议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