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据位中括号里面数字是啥意思?【3:0】和【11:4】11~4...

楼主:
这个数据位中括号里面数字是啥意思?【3:0】和【11:4】11~4啥玩意

网友A(点评):
这是数据位。。。就是0 1 二进制的位

网友B(2019-08-29):
[11:4]
第11位到第4位

网友A:
比如你的寄存器是8位的 【3:0】就是 XXXX ---- 后面这4个位 0--3数据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的寄存器是8位的 【3:0】就是 XXXX ---- 后面这4个位 0--3数据位

一般都是八位一个字节。  这里有12位  高八位和低四位?这里的ADC精度和字节没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