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开关式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9-08-29):
开关式直流稳压电源

开关型稳压电源电就是稳压电路中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这种电路功耗小,效率高,机内温度低,比传统的串联型稳压电源有更多的优越性。

开关电源主要由输入整流滤波电路、启动电路、开关三极管(俗称电源管)、开关变压器、脉冲整流输出电路、取样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基准电压电路、脉冲宽度调整电路等组成。

开关型稳压电源是将220V、50Hz的交流电直接整流(滤波)成直流电,然后经振荡电路变为高频交流电(矩形波脉冲),再经过DTA144TM3T5G高频整流滤波,获得所需要的直流电。另外,通过调整矩形波的脉冲宽度或频率(占空比),来控制开关调整管的导通与截止时间,从而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

按开关电源与负载连接的方式分为串联型开关电源和并联型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与负载形成串联关系的称为串联型开关电源,使用串联型开关电源的电子设备(如电视机)底板通常带电,称为“热底板”。

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与负载形成并联关系的称为并联型开关电源,使用并联型开关电源的电子设备(如电视机)底板不带电,称为“冷底板”,但要注意,与开关变压器初级一侧相连接的元器件依然带电。

1.开关电源故障查找思路和关键点的检测

(1)故障查找思路。查找放障时应首先判断开关电源是否具备了正常工作的条件,除了检查是否得到规定的交、直流电压,还要检查遥控系统是否输出了正确的开机指令。

用电阻法测量开关电源各电压输出端对地电阻,判断各相关负载是否有击穿短路故障;用假负载法或电流法、电阻法测量行扫捕电路中行输出管集电极电流、电压和对地电阻,判断电源是否有过流及行输出管是否存在击穿故障。对于设有负载保护功能较完善的机型,还要考虑保护电路是否动作。只有在外部工作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判断开关电源是否存在问题,然后根据故障现象检查相应的易损元器件。

(2)易损元件及其呈现的故障现象。220V整流滤波电容击穿或严重漏电,开关调整管与桥式整流二极管击穿,均会造成熔丝熔断而使电视机出现“三无”故障;稳压和保护电路中的电解电容性能变差,是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异常或进入保护状态的常见原因;电压调节电位器接触不好,是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或低的常见原因;启动振荡电阻开路、电容失效,是造成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的主要因素之一;稳压电路中推动管(脉宽控制管)击穿会造成开关电源始终无电压输出,漏电或开路会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或过低;整流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击穿或负载存在短路故障,是造成开关电源只在开机瞬间有电压的重要原因。

(3)关键点电压。

①开关管集电极电压:因输入交流电压值的不同而异,大于250V为正常。

②开关管基极电压:其电压值体现开关电源是否振荡及振荡状态是否具备。基极为负压是开芙电源进入振荡状态的体现;基极始终无电压,是开关电源没有进入振荡状态且不具备振荡条件的体现;基极电压在0.6V左右是具备振荡条件但没有进入振荡状态。

③开关电源各输出端电压:该电压值反映开关电源是否进入振荡状态与负载是否有击穿短路的故障。开关电源各输出端始终无电压,说明开关电源没有进入振荡状态;开关电源有的输出端电压正常或高于正常值,有的输出端无电压,说明无电压输出端的整流滤波电路有开路故障;输出端只在开机瞬间有电压,说明开关电源开机后首先进入振荡状态,后因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过高或整流输出端有击穿或过流故障,从而造成过压、过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