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9-08-29):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

常见的直流稳压电源有两种电路形式:一种是电压调整元件工作在放大状态的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另一种是电压调整元件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开关式直流稳压电源。

一、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串联型稳压电源基本电路有两种:一种由分立元件组成;另一种由集成电路组成。

1.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电路组成CT是电源插头,S是开关,FU1是交流熔丝,FU2是直流熔丝,VDl~VD4是整流二极管组成的桥式整流电路,由于电源在接通瞬间会出现浪涌电流,容易击穿整流二极管,为此,在每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电容,起到保护整流二极管、同时也起到抗干扰的作用。C5为滤波电容,VT5为调整管,VT6为比较放大管,VD5为稳压二极管,为比较放大管提供基准电压。Rl为VT5的偏置电阻,R2为稳压二极管VD5的限流电阻,C7为消振电容,R3、RP、R4组成取样电路,C8为稳压电源输出端滤波电容,电路输出12V直流电压。

LM317是三端可调集成稳压电路,VD5、VD6是保护二极管,用来保护三端可调式稳压块,其余元件功能。

2.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常见故障

(1)输出直流电压Uo=OV,烧熔丝。

(2)输出直流电压输出U_OV,不烧熔丝。

(3)输出的直流电压偏低。

(4)输出的直流电压偏高。

(5)交流纹波系数大。

3.分立元件直流稳压电源故障查找方法

(1)无输出电压,不烧熔丝。采用分区处理法LV393A35K来缩小故障的范围。首先用电压测量法测量C5两端电压.如C5两端无直流电压,则故障在电源插头、开关、电源变压器、整流电路。然后用电阻测量法检查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电源变压器、电源开关、插头是否良好。

若C5上直流电压正常,则故障在稳压电路,此时测VT1基极电压,若VT1基极电压极低,则Rl开路,若基极电压接近于电源输入端的电压,即VT1的集电极电压,则VT1内部c-e开路。

(2)输出电压偏高。输出电压偏高是由于调整管VCf,压降减少所致,此时测VT2集电极电压是否偏高,查VT2、VD5是否有断路等现象,取样电路中,下取样电阻是否阻值变大或开路,通常是R4阻值变大或开路引起输出电压偏高。

(3)输出电压偏低。通常由负载重、电流过大,整流管、滤波电容性能变差或取样电路及基准电压电路发生故障所引起,但也有可能是比较放大管、调整管性能不良所引起。但应重点检查VT2发射极电压,即VD5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若VT2发射极电压极低,则R2开路或VD5击穿,上取样电阻R3阻值变大或开路也会引起输出电压偏低的故障。

(4)输出直流电压纹波系数大。出现这种故障主要是滤波电容容量变小或漏电引起的。这时可采用替换法对C5、C6、C8进行故障查找,很快就能查找到故障元件。

4.集成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故障查找方法集成电路直流稳压电源故障现象与串联型稳压电路基本相同,故障查找方法也大致相同,但由于电路结构有差异,所以,对故障的查找也有不同之处。

(1)输出电压小于1V。电路输出电压小于1V时,说明保护二极管VD4由截止转为导通,是保护电路启动引起的,所以,重点检查两介方面:一是负载是否短路;二是整波电路中整流二极管是否击穿。检查方法同上。

(2)输出电压不可调。LM317输出电压在1.25。37V之间可调。如果输出电压不可调,则应先测量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是否正常。在电容两端的电压正常的情况下,查VD3是否击穿导通,VD3正常时应截止。如果VD3导通输出电压不可调,则再查与取样电位器并联的电容C4是否漏电、取样电路是否良好,如上述电路和元件都正常,那么故障在集成稳压电路,应予以更换。

网友A: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保护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B:
串联型稳压电源的的优点是电路反应速度快

网友C:
串联型可调稳压电路?

网友D:
急求一份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课程设计

网友E:
串联型稳压电源 就是调整管与串联负载是串联的关系

网友F:
有过载自保护性能?

网友G: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接了负载以后就不稳压了

网友H:
分立元件串联稳压带保护的电路

网友I:
什么是双电源固定型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J:
串联稳压电源与并联稳压电源比较起来,有什么优点

网友I:
如何改善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的稳压系数

网友A:
设计一个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 要有电路图!!!

网友H: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源设计 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B:
缺点是效率低,仅适合应用于小功率的场合。

网友G:
稳压电源由:变压、整流、滤波和稳压四部分组成。

网友C:
变压、整流、滤波都有吗?

网友F:
输出断路时调整管不会损坏?

网友D:
串联型直流稳压电路 几部分组成?

网友E:
通过调整调整管上的压降使输出保持稳定的稳压电源。

网友J:
直流稳压电源 如何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