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松翰仿真器连接不上

楼主(2019-08-29):
SN8ICE 2K Plus II

连接仿真器仿真时提示复位后mcu未运行,检查震荡电路,晶振用的16m

换成8m也一样提示,这是什么问题,有碰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试过,内部有一个元件坏了,我可以帮您修,你寄过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试过,内部有一个元件坏了,我可以帮您修,你寄过来就行

硬件问题吗?这个仿真器是公司借的,应该不方便寄给你,弄什么都要先给领导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