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楼主(2019-08-29):
如果在电路中使用串口1,作为485。怎样才能不让串口1干扰到ICP编程

网友A:
IO端口不要使用冲突就行了。

网友A:
另外485线缆使用屏蔽线缆。

网友B:
没法,必须的用这个吗

网友B:
003跟MS51是兼容的,MS51配置工具就显示是冲突的,只能二选一。

网友B:
不过应该烧录时候跟这个不冲突啊,烧录时候里面程序没有运行呢,那他们还不是串口。

网友C:
这个不会干扰啊 你又不是经常烧写

网友D:
开机上电时候先运行了烧录程序,还没有进入程序代码呢,所以不影响。

网友D:
楼主可以先试试看。虽然共用了接口,但是不是同时的事件。

网友E(2020-09-08):
请教一下楼主,N76E003的单片机为什么不能接收多字节呢,使用官方demo可以实现单字节收发,但是多字节出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