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直接驱动段式液晶屏,程序已调试通过

楼主(2019-08-29):
(无正文)

网友A:
想钱想疯了吧,最多也就是、1/2 VDD使用IO模拟,使用硬件定时器扫描。

网友B:
段式液晶需要偏置电压驱动的,需要专门的驱动电路,stm32根本没集成段式液晶驱动。能驱动起来?

网友B:
目前只见过MSP430MCU有带段式液晶驱动

网友C(2021-04-08):
推荐使用华大,内置lc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