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网口通信

楼主(2019-08-29):
求大佬们指点,STM32F4 做网口通信  用DP83848,lwip协议,现在下程序进去,网口信号灯一个常亮,一个闪烁,应该是好用的,这是不是代表程序是好用的,接下来该如何设置网口助手,怎样能在电脑上收到STM32的数据,求教,百度上查不到呀,跪谢各位。另外ping的时候总显示无法连接目标主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板子建个服务端,本地客户端连接服务端成功后就可以通信了

网友B:
建议本地是客户端,PC建立服务端,可以通过网络调试助手进行调试 ,
对应的LWIP配置本地地址和服务器地址。

网友B:
网口两部分,写完成驱动 ,然后进行应用编写,最后进行调试检验。

网友C:
要把协议和IP这些东西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