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TINY51时钟配置?

楼主(2019-08-29):
INT_CLOCK默认是10000,按道理os_wait (K_TMO, 1, 0);应该是10ms才对呀,可惜不对,INT_CLOCK改成13500才是10ms,为什么呢?

网友A:
tiny51是啥啊,第一次听说。

网友A:
RTX51 Tiny是一种实时操作系统(RTOS),可以用它来建立多个任务(函数)同时执行的应用

网友A:
是这个系统吗

网友A:
用的哪个单片机啊

楼主:
N76E003的内部IRC=16MHz,哦这就对了,RTX51是按12MHz的频率设计的,刚好相差:16/12=1.3333倍,准确的数值应该是13333

网友B:
引用 楼主:
N76E003的内部IRC=16MHz,哦这就对了,RTX51是按12MHz的频率设计的,刚好相差:16/12=1.3333倍,准确的数值 ...

是啊,内部的HIRC默认是16MHz

网友B:
如果外置有源晶振提供12MHz,那也行的。

网友C:
时钟没有匹配上

网友D:
时钟搞错了,肯定就配置不出想要的定时器输出了。

网友E:
从时钟源到分频,都要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