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新唐N76E003时钟快问题

楼主(2019-08-29):
用N76E003做了个简单时钟,设置T0 方式1 ,TH0=(TIMER_DIV12_VALUE_10ms)/256;        TL0=((TIMER_DIV12_VALUE_10ms)%256);其它为默认。启动T0中断计时,一分钟误差达3秒,修正TH0=(TIMER_DIV12_VALUE_10ms)-480/256;TL0=((TIMER_DIV12_VALUE_10ms)-480%256);15分钟误差小于2秒。推算HIRC约为16.6MHz.LDROM的bin文件来自官网,ISP软件也来自官网。ISP下载后选择 jump to APROM ,难道HIRC频率没有转到16M?求助。

网友A:
  MCU power on system clock is HIRC (16 MHz)

好像默认就是16M

网友A:
如果处于开发阶段现在都推荐用MS51或者ML51了,提供库函数,和图形化配置,内核还是51,跟N76E003一致,甚至更强。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resource-files/DS_N76E003_SC_Rev1.06.pdf
这个手册有介绍修改HIRC的方式。

网友A:
N76E003 有两个字节的SFR,更改这两个字节的数值,可以直接对HIRC频率产生改变,由于每更改一
阶HIRC更改的值是恒定的,且由于HIRC已调整至非常准确的16 MHz,所以对这两个寄存器目前的值直
接减去15,就可以得到16.6 MHz的结果。

网友A:
查看手册131,132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6E003 有两个字节的SFR,更改这两个字节的数值,可以直接对HIRC频率产生改变,由于每更改一
阶HIRC更改的 ...

我不是想得到16.6MHz,只想用16MHz,可误差为什么这么大?是16M的HIRC不准吗?

网友B:
如果你想当表用还算了,当表用药用专门的32768Hz的时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想当表用还算了,当表用药用专门的32768Hz的时钟晶振。

误差5%,不是全工作温度下正负2%吗?

网友C:
误差才0.2%,有这么准吗

网友D:
晶振误差这么大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