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9-08-29):
图中画圈的位置。

网友A:
D1是肖特基吧,SCS206记得还是碳化硅吧。
这里先不管你什么碳化硅还是普通肖特基,变压器没有这个用法的,变压器是直流短路,你整理输出直接接变压器这是要干啥?磁放大吗?

网友B:
你这高度残缺的电路要怎么讨论。。。。

网友C:
你看这个mos的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