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VGA、DVI、HDMI三种视频信号接口介绍

楼主(2019-08-29):
  目前,电脑显示器常见的接口主要有HDMI、DP、DVI、VGA等4种接口。显示器数据线性能排名:DP>HDMI>DVI>VGA。其中
VGA是模拟信号,已经被主流所淘汰,DVI、HDMI、DP 都是数字信号,是目前的主流
一、VGA接头
  针数为15的视频接口,主要用于老式的电脑输出,VGA输出和传递的是模拟信号,经过一次数模和模数转换,信号才能传输到显示器,信号损失较为严重,且不能传输音频信号。

楼主:
二、DVI接口
  DVI接口有两个标准,25针和29针,如图,这两种接口没有区别,DVI接口传输的是数字0信号,可传输大分辨率的视频信号,信号没有损失,不能传输音频信号。

楼主:
三、HDMI接口
HDMI接口传输的也是数字信号,在视频质量上和DVI接口传输的效果基本相同,HDMI接口还能够传送音频信号。

楼主:
四、DP(Display Port)显示接口
  DisplayPort也是一种高清数字显示接口标准,可以连接电脑和显示器,也可以连接电脑和家庭影院。DisplayPort赢得了AMD、Intel、NVIDIA、戴尔、惠普、联想、飞利浦、三星、aoc等业界巨头的支持,而且它是免费使用的。
DP接口可以理解是HDMI的加强版,在音频和视频传输方面更加强悍。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情况下,DP与HDMI在性能上没有多大区别。如果你使用3840*2160分辨率,HDMI由于带宽不足,最大只能传送30帧,DP就没有问题。故此DP更好一点 但估计大家也用不上3840*2160分辨率,一般1080P下基本看不出区别。

网友A:
VGA慢慢要被淘汰了,笔记本电脑都不提供这个接口了。

网友B:
台式机还是都有V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