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MM32L062NT烧写的时候出现警告,大神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第一步:准备工作下载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7676\wps1.jpg安装,打开
第二J-LINK硬件工具准备好,,下载板子准备好(boot0设置=0)连接好VCC,GND,RST,SWDIO,SWDCLK

第三步:打开J-Flash V6.48b,按图中红色部分一路设置

第四步:选好后,一路OK

第五步:设置完了,点确定。

设置完了,点确定

第六步:File-open data file  选择烧写文件

第七步:点连接,连接成功下面会出现

第八步:点下载,成功

出现的问题:
1没连接好

2这个不清楚是为什么,连接成功就跳出这个警告

上面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3、还出现下面的情况

还有就是下载成功了,但是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19-08-29):
今天不能再发了,我明天认真编辑一下,第一次不太懂

楼主: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
Please ger in touch with support@segger.com and send a screenshot of this dialog with
the e-mail
翻译:连接的j连杆有缺陷,无法保证正常运行。
请与support@segger.com联系并发送此对话框的截图
电子邮件

楼主(点评):
是不是我的J-link有问题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e connected J-Link is defective .Proper operation cannot be guaranteed .
Please ger in touch with  ...

C:\Users\fjhzs\Desktop\Jlink_op.bmp需要分两步操作;1.  Erase Chip F4, 2 . Program F5; 单独一步 “Program F5” 是会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分两步操作;1.  Erase Chip F4, 2 . Program F5; 单独一步 “Program F5” 是会出错的; ...

删除操作后,还是跳出 ,不过程序可以运行了,我怀疑是J-Link 的问题
这个J-Link  是清风电子 nrf51822蓝牙开发板载的J-Link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我要向灵动公司申请一个编程器回来看看再说了

楼主:
注意:在弹出的Create New Project对话框中,Speed(kHz)默认是4000,即4MH在,一定要选择200k以下。
因为SWD总线布线太长或者不规范,若使用默认的下载速度(4MHZ),下载或者擦除芯片时会导致出现下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