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9013作为开关管,怎样设计才能达到1M的速度?

楼主(2019-08-29):
现有板子电路如图,在输出100K时能正常输出。
输出1M频率时,完全没有波形出来。
减小R25的电阻为100R时,输出的波形是三角波,且电压只有2V。
在此电路上如何修改频率才能达到1M。

楼主:
自顶一下,没学过高速电路设计,求赐教。

网友A:
    你只是做开关管的话,集电极电阻改到射级,从射级跟随输出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1)换2N3904
2)BE结加个SBD

网友C:
还要看负载是什么

网友D:
用TTL ic不行嗎,非要研究這個

网友E:
即使改进电路,1M的延时还是有些大的,BC之间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可以减少饱和退出时间。

网友F:
这些电荷已经注到B极了,你是没办法快速撤出来的,只能等它慢慢耗尽。这是限制三极管在高速开关时的重要因素。三极管一旦进入饱和区,就这样了。
如果你需要这样做,可以用MOS管代限它。这时最大的威胁来自来你的驱动能力是否能够让栅极的电荷能在你要求的时间内进入和撤走。当然,这个可以通过增加图腾柱来实现。
另外,这种电路,我看小曰本的书上说,可以通过加反向电压,让BE极反向击穿达到快速截止的目的。BE极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5V左右,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网友G:
三级管工作在放大区,像ECL电路,不知能提高多少频率。

网友H:
二极管贝克钳位电路

网友I:
楼楼找到答案了吗? 分享出来我也想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