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故障查找前的准备工作

楼主(2019-08-29):
故障查找前的准备工作

故障的查找是电子设备检修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对故障部位的判断、相关检测点的测量以及对故障元器件的确认能否做到快捷、准确,除了能否熟练掌握故障查找技术与灵活地综合运用外,还和相应的准备工作是否充分有相当的关系。

在对电子设备进行检修前,要准备好待检修电路的图纸(电原理图),从而了解该机的信号流程及正常状态下各点的工作电压和波形,使维修过程中有正确的依据。

检修前还要了解被检修的电子设备所承担的工作,就是说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尽可能地了解电路损坏的经过和损坏后的故障现象,这有助于对故障的判断。

在打开设备及拆卸设备的某一部件时,必须弄清它的装配结构,必要时要做记录,绝不因能乱拆乱卸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坏。

准备好必要的维修工具及仪器、仪表,如万用表、示波器、频率计、辅助电源等。

另外,在对电子电路检修前还要注意以下事项。

(1)检修的目是要快速排除故障,在检修时ISL95310UIU10Z若不谨慎从事,很可能使小毛病变成大故障,使简单故障变成复杂故障,而使故障范围扩大。所以,在检修时应先检查电源插头是否正确地插在符合要求的电源插座里,相关接线是否正确连接好,万用表选择的挡位是否正确,示波器各旋钮的调节是否正确,熔丝容量是否合适,电路板上的元件、接插件是否接触良好,有无相碰、断线和烧焦的痕迹。

(2)在发现开机烧断熔丝时,未经查明原因,不应急于换上熔丝通电,特别是不能用比原来容量大的熔丝或铜丝替代,否则可能会使尚未损坏的元器件损坏。如果木通电无法发现故障,可用规格相同的熔丝换上去再试一下,此刻要掌握好通电的时间,准确迅速地观察故障现象。

(3)在对彩色电视机检修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电视机的行振荡电路停振时,整机电流显著减小,电源电压将因此上升。这时,应将输入的220V交流电压调低或接上假负载再进行检修,以免烧坏元器件。显像管的高压必须保持在额定值,绝对不允许超过,如果检修后电压超过额定值就会使显像管的高压急剧升高,有可能损坏显像管或高压电源,而且还可能产生超剂量的X射线,危害人体健康。所以,电源或行扫描电路修复后,需要用静电高压表检查显像管阳极高压的数值是否高于规定值,否则应增大逆程电容的容量以使阳极高压符合要求。当扫描电路不正常,屏幕上呈现一条水平亮线或垂直亮线时,应将亮度关小后再进行检查,以免烧伤屏幕。

(4)检测中要细心,测试表笔或测试线夹不要将相邻点短路,否则会引起新的故障,这在检测集成电路引脚时尤为重要,应避免测试表笔使引脚短路,造成集成电路的意外损坏。

(5)通电检查时,如发现冒烟、打火、焦臭味、异常过热等现象,应立即关机检查,应养成第一次给故障电路通电时手不离开关的习惯。

(6)检修时不可盲目调试机内可调元件,否则一旦调乱,没有仪器将很难恢复,会使那些本来无故障的部分工作失常。

(7)更换元器件要先断开电源。在竖起印制电路板进行通电检查时,要注意电路板设备外壳及其他电路是否有触碰,最好用绝缘物将其隔开。

(8)若故障设备采用的是开关电源,一定要在开关电源与电网之间加设隔离变压器,以确保检修人员的安全,在检修时也要养成单手操作的良好习惯。

(9)电子电路的故障大部分是因某些元嚣件损坏而造成的,检修时常常需要将某些元器件焊下、焊上进行检测和更换,对于检查无损的元器件应及时正确地恢复原位,特别注意集成电路和晶体管的管脚、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不能焊错。

(10)在更换元器件时,应以相同规格的正品元器件替换,更换电路图上注明的重要元器件时,应严格按照厂家所指定的替换元器件进行更换。因为这些元器件具有许多特殊的安全性能,而这些特殊性能在表面上往往看不出来,维修手册中也不一定注明,所以,即使使用额定电压或功率更大的其他元器件代用,也不一定能得到生产厂家所指定元器件所具有的保护性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元器件规格繁多,在备件不齐的情况下,便要用其他规格的元器件代换。一般来说,应选用性能指标优于原来的元器件进行更换,对于电阻、电容等元件,必要时可用串联或并联的方法暂时代用,有了相同规格元器件时再行更换,除特殊部位外,通常情况下对电阻的阻值、电容的容量并无苛刻要求。

(11)集成电路损坏后,一定要用同型号的或可直接代换的集成电路更换,更换集成电路时,务必确定正确的插入方向,切不可将管脚插错,也不可将引脚片过度弯折,以免损坏集成电路。

拆装集成电路时,烙铁外壳不可带电,宜用20~35W的小型快速电烙铁,烙铁头以尖头为宜,以减小接触面积。焊接时动作应敏捷、迅速,以免烫坏集成电路或印制板,焊锡也不要过多,以防引起焊点搭焊而造成电路短路故障。要从底板上取下集成块时,可用合适的注射针头,先将集成块的各脚悬空,然后用起拔器或小型螺钉旋具轻轻从两端逐渐撬起来将它取下。插入集成电路之前应将各引脚孔中的焊锡去掉,并用针通孔,使各孑L都穿通后再插入集成电路,然后逐引脚焊好。

(12)更换晶体管最好用相同型号的管子,或者用晶体管代换表中所列功篦相同的管子。对于功率较大的管子,要注意其耐压和功耗应符合要求。

(13)因为各种电路所用变压器的参数不尽相同,所以,更换时就用与原机相同规格的变压器。若无成品更换而需自行制作时,应用同样线径的导线,按同样的工艺绕制和处理。

(14)检修人员应养成良好的安全工作习惯,工具和元器件应放在各自的盒子里,不要乱摆乱放,更不能放在电路主板的下面,以免出现电路板短路现象,从而造成新的故障和不该发生的意外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