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理解马达驱动IC IR2103S的输入输出关系

楼主(2019-08-29):
mcu驱动BLDC时使用的驱动IC

2个问题:
1,MCU输出的一对PWM是互补的,按照上图波形,当HIN高电平,\LIN低电平时,HO/LO都是低电平?还怎么驱动?
2,MCU输出互补PWM来驱动,那么是不是也可以使用单路PWM,另外一路使用反相器将单路PWM变成互补输出,是否可行?
谢谢!

网友A:
从波形上没看出哪两个是互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