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编译错误如下,恳请指教!

楼主(2019-08-2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下面是我改的,但是错误还在
HRCap1      : origin = 0x006AC0, length = 0x000020
HRCap2      : origin = 0x006AE0, length = 0x000020

HRCap1RegsFile    : > HRCap1,   PAGE = 1
HRCap2RegsFile    : > HRCap2,   PAGE = 1

网友A:
这种操作怎么帮,不如你放出来你的工程文件,让大家帮你编译试试看。这样才好弄啊,你这种提问,难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怎么帮,不如你放出来你的工程文件,让大家帮你编译试试看。这样才好弄啊,你这种提问,难帮啊。 ...

好的,代码是这样的
#include "DSP28x_Project.h"
unsigned int sci_rx[8];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send_flag;

void InitSysCtrl(void);
void InitSci(void);
void InitGpio(void);
interrupt void scirx_ISR(void);
interrupt void scitx_ISR(void);

void main(void)
{
        InitSysCtrl();
        DINT;
        IER=0x0000;
        IFR=0x0000;
        InitPieCtrl();
        InitPieVectTable();
        InitGpio();
        InitSci();
        for(i=0;i<8;i++)
        {
                sci_rx=0;
        }
        i=0;
        j=1;
        send_flag=0;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1=1;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2=1;
        EALLOW;
        PieVectTable.SCIRXINTA = &scirx_ISR;
        PieVectTable.SCITXINTA = &scitx_ISR;
        EDIS;
        IER|=M_INT9;
        EINT;
        ERTM;

        for(;;)
        {
                //等待中断
        }

}

void InitSysCtrl(void)
{
        Uint16 i;
        DisableDog();
        EALLOW;
        SysCtrlRegs.WDCR=0x0068;
        SysCtrlRegs.PLLCR.all=0xa;
        for(i=0;i<5000;i++)
        {}
        SysCtrlRegs.LOSPCP.all=0x0002;
        SysCtrlRegs.PCLKCR0.bit.SCIAENCLK=1;
        EDIS;

}

void InitSci(void)
{
        SciaRegs.SCICCR.bit.STOPBITS=0;
        SciaRegs.SCICCR.bit.PARITYENA=0;
        SciaRegs.SCICCR.bit.LOOPBKENA=0;
        SciaRegs.SCICCR.bit.ADDRIDLE_MODE=0;
        SciaRegs.SCICCR.bit.SCICHAR=7;
        SciaRegs.SCICTL1.bit.TXENA=1;
        SciaRegs.SCICTL1.bit.RXENA=1;
        SciaRegs.SCIHBAUD=0;
        SciaRegs.SCILBAUD=0XF3;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1;
        SciaRegs.SCICTL2.bit.TXINTENA=1;
        SciaRegs.SCICTL1.bit.SWRESET=1;
}

void InitGpio(void)
{
        EALLOW;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4=1;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5=1;
        EDIS;
}

interrupt void scirx_ISR(void)
{
        sci_rx=SciaRegs.SCIRXBUF.all;
        i++;
        if(i==8)
        {
                SciaRegs.SCITXBUF=sci_rx[0];
                send_flag=1;
                i=0;
    }
        PieCtrlRegs.PIEACK.all=0x0100;
        EINT;
}

interrupt void scitx_ISR(void)
{
        if(send_flag==1)
        {
                SciaRegs.SCITXBUF=sci_rx[j];
                j++;
                if(j==8)
                {
                        j=1;
                        send_flag=0;
                }
        }
        PieCtrlRegs.PIEACK.all=0x0100;
        E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