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教各位大哥一个枚举型常量的引用问题

楼主(2019-08-29):
kd, sd, C51, EDA, ESD
C51中这样定义:
enum WEEKDAY{ MONDAY = 1, TUSEDAY,WEDNESDAY,THURSDAY FRIDAY, SATURDAY,SUNDAY};
1、我想引用里面的元素应该怎么引用?T=MONDAY;那么T就获得int型常量1么?
2、直接引用T= WEEKDAY;这样是合法的么?那 WEEKDAY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A:
TUSEDAY等于2,后面累加
T=MONDAY就是T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SEDAY等于2,后面累加
T=MONDAY就是T等于1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枚举型常量的元素有几种引用方式,WEEKDAY这个变量名有用的么?是不是随意定义?

网友B:
T= WEEKDAY;这样是不合法的
WEEKDAY 看成是类型名称,  就象 int  是类型名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想了解的是枚举型常量的元素有几种引用方式,WEEKDAY这个变量名有用的么?是不是随意定义? ...

可以随便定义,与函数名一样的,
不定义都可以
enum{
  MONDAY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