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 KF8 自定义库及使用说明

楼主(2019-08-29):
 库相关文件
头文件,即*.inc 或 *.h
库文件,即*.o 或 *.lib
这里的库文件专指 o 文件

楼主:
 库文件编写
常规 C 项目或汇编项目的正常书写,将库相关方法独立在单个或多个要制作的库方法文件中。
举例 C 项目:针对编写时的头文件即为库对外的声明文件。源文件编译在Debug 或 Release 目录下的对应文件名的“.o”文件。其中作为库使用的应该选项 Release 编译并使用 Release 目录下对应的 o 文件。需要说明的该头文件应该仅完成自己的声明或外部符号的引用声明,即可独立移植到任何项目中。
举例汇编项目:可以编写”.INC”的汇编风格头文件。也可以独立的”.asm”的源文件成库。汇编库文件需要使用退格的”.global”声明变量或函数。
另外需要说明,库对外的变量应该具有明确的风格,从而做到独立通用,即不和外部函数名及变量同名。C 项目开发的或汇编开发的库,配合目标项目的头文件(*.inc 或 *.h),均可以进行方法调用,变量赋值传递。

楼主:
 库文件使用
对应目标项目的头文件添加到项目中,完成头文件的包含实现方法对项目的可见。
添加库文件到初步编译或存在的 Debug 和 Release 文件夹中。
添加库文件到项目的链接路径中。

楼主:
 库路径添加
在项目资源管理器中,选择项目,执行右键,选定属性。
点开 C/C++构建,选择设置。
分别选择配置下拉框中的 Debug 和 Release。并在工具设置标签页完成添加。
选择”Asm Linker Debug(Release)”或”C Project Linker Debug(Release)”,并在命令的后面完成空格间隔的库文件名添加。如 kf8link -O2 -c -m –z Ab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