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2P401R LaunchPad测评--01:开箱与测试

楼主(2019-08-29):
最近参加bbs.21ic.com论坛的活动获取一块TI原装正版的432Launpad开发板。今天拿到开发板了,迫不及待的拆开把玩。开箱图片如下

楼主:
根据开发板上印刷的文字,可以知道该开发板为MSP432LaunchPad家族中的第一版,V1.0,在官网搜索,目前官网提供的最新版为1.9版本,红色版本。
为了更好的体验该开发板,我特意下载了之前的MSP432 ware。该开发资料包提供了针对该开发板的全套资料与开箱测试软件。
找到如下目录
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GUI\Binary\OutOfBox_MSP432P401R_GUI
打开里面的readme.txt可以查看到该上位机使用的说明。
使用开发板自带的MicroUSB数据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启动该目录下软件,按照说明操作。
点击不同的颜色,会发现开发板上那个一闪一闪的LED颜色跟着变化了。默认是红色。

楼主:
提供的测试固件烧录方式
找到如下目录
\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
内容如上图所示。其中有一个DSLite,这个是提供的烧录工具,非常非常方便,可以不用CCS就可以用这个小工具实现烧录.out到开发板。
接下来打开最下面这个文件夹OutOfBox_MSP432P401R
里面有两个文件:OUT与bat批处理文件。
其中out文件为提供的固件,与出厂自带的固件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不用的时候想恢复出厂就可以使用这个固件恢复。
接下来用文本浏览工具打开批处理文件。
CLS
[url=home.php?mod=space&uid=3148]@echo[/url] off
rem This is a small helper script that programs a prebuilt binary for a device using DSLite
rem
:input
@echo MSP-EXP432P401R-LaunchPad Firmware Programmer

set rootDir=%~dp0
set DSLite="%rootDir%..\DSLite\DebugServer\bin\DSLite.exe"
set targetconfig="%rootDir%..\DSLite\MSP432P401R.ccxml"
set firmware="%rootDir%OutOfBox_MSP432P401R.out"

@echo Programing %firmware% into %device% ......
%DSLite% flash -l -v -c %targetconfig% -f %firmware%

pause
以上内容为该批处理内容,可以看出来描述了使用哪个工具,和什么配置文件,以及烧录的固件。
只要运行该批处理就会执行烧录任务。非常简单,完美的脱离了CCS庞大的软件,所以,开发的固件,如果需要发给客户,可以按这种方式提供给客户,方便烧录。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该批处理一般会出现如下内容:
MSP-EXP432P401R-LaunchPad Firmware Programmer
Programing "D:\ti\msp\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OutOfBox_MSP432P401R\OutOfBox_MSP432P401R.out" into  ......
DSLite version 6.2.1.1595
Configuring Debugger (may take a few minutes on first launch)...
        Initializing Register Database...
        Initializing: CS_DAP_0
        Executing Startup Scripts: CS_DAP_0
        Initializing: CORTEX_M4_0
        Executing Startup Scripts: CORTEX_M4_0
Connecting...
GEL: CORTEX_M4_0: GEL Output: Memory Map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GEL: CORTEX_M4_0: GEL Output: Halting Watchdog Timer
Loading Program: D:\ti\msp\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OutOfBox_MSP432P401R\OutOfBox_MSP432P401R.out
        Preparing ...
        .text: 0 of 4540 at 0x0
info: CORTEX_M4_0: Flash Programmer: Erasing main memory
info: CORTEX_M4_0: Flash Programmer: Writing 4540 bytes to flash memory 0x00000000
        Finished
        Setting PC to entry point.
Verifying Program: D:\ti\msp\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OutOfBox_MSP432P401R\OutOfBox_MSP432P401R.out
        Preparing ...
        .text: 0 of 4540 at 0x0
        Finished
info: CORTEX_M4_0: Program verification successful for D:\ti\msp\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OutOfBox_MSP432P401R\OutOfBox_MSP432P401R.out
Running...
Loading Symbols: D:\ti\msp\MSP432Ware_3_50_00_02\examples\boards\MSP-EXP432P401R\MSP-EXP432P401R_Software_Examples\Firmware\Binary\DSLite\emulation\gel/images/msp432p401r/revB/msp432_driverlib_rom_image.out
        loading DWARF line information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1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2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3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4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5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6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7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3%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4%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5%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6%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7%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8%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89%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90%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91%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92%
        loading DWARF debug information: 93%
        loading ELF symbols: 93%
        sorting and removing duplicate symbols: 100%
Success
请按任意键继续. . .

网友A:
大牛 继续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