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压测量法在电路中的运用

楼主(2019-08-29):
电压测量法在电路中的运用

一般常用指针式或数字式万用表测量电压,特殊情况采用真空管电压表、高频毫伏表、静电电压表和高频有效值电压表等。对电压的测量首先要通过对故障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分析,以确定检修部位、检修流程和被测量电压的性质(交流、直流)及电压的高低,然后选择万用表相应的挡位和量程,并在电路上找到相应的检测点,将测量结果与正常值比较,如果发现某点的电压不正常,就说明该部位可能存在故障。

在测量电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选择直流电压挡时尽量不要低于10V挡。也许你测量的电压很小,但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在低挡位时其内阻也较低,如MF47型万用表直流电压挡的内阻为20kΩ/V,在10V挡时内阻为200kΩ,如果你要测量(a)中A点的电压(R1=R2=1MΩ),就会SMAZ18-13得到和实际电压相差较大的测量数据。就该电路来讲,A点的电压根据分压电路但用MF47型万用表直流电压10V挡测量A点,实测电压值约为1.4V。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误差呢,原因就是万用表内阻在起作用,在测量A点的电压时,由于万用表并联在R2的两端,等于在电阻R2两湍并联了一只200kΩ的电阻。

在实际电子电路的检修工作中,常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会使经验不足的电路检修人员和电子初学者感到困惑不解。

例如,在检修电路晶体管的基极电压时,就一定要选择高一点的直流电压挡位,以避免因测量仪表的内阻而导致较大的测量误差。尤其是在使用一些直流电压挡内阻小于lOkΩ的低内阻万用表时,有时会出现放大电路实际上工作正常,但测量的结果却显示晶体管发射结反偏的怪现象。

(2)测量某一点电压不正常时,要分析其电压不正常的原因。例如,测量某电视机行推动管VT集电极电压为0.8V,故障原因可能是R4断路、行推动变压器Tl初级绕组开路、VT击穿等。这时就要测量R4与Tl连接点处的电压和VT的c-e极间电阻以确定故障的原因。

集成电路IC的l、2两点。l点的外接电阻与电源相连,如果该点的电压过高,则电阻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很小,很有可能是lC发生故障而引起电压过高,如果该点的电压过低,则有可能是电阻阻值变大或开路所致。而2点外接电容到地,如果该点的电压过高,则电容发生故障的可能性就很小,如果该点电压过低,则有可能是电容击穿或严重漏电所致。这就是说,要根据电压的来源和相关元器件的特性来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后才能得到正确的判断。

(3)通过人工模拟状态,测量跳变电压来快速判断故障部位。对于某些电路,特别是对小信号进行处理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和具有反馈电路的放大器,通过交直流短路的方法来人为地改变电路状态,若有预定的反应则为正常,如没有反应或没出现预定的结果,该电路则可能存在故障。当测量VT集电极电压时,发现电压很低,这时可以把基极对地短路,若集电极电压升高到近似于电源电压,说明三极管正常,问题可能在集成电路。如果VT集电极电压不变或变化很小,就说明三极管存在击穿的可能,这时用电阻测量法就能确定vr、R4、Tl中的故障元件。

[实例]调光台灯不亮(灯泡正常)。台灯调光板与实绘电路。

首先采用直接观察法未发现调光板有明显异常,通电后采用直流电压测量法,检查单向晶闸管VS两端的直流电压接近于220V,而正常时约为1V左右,说明白炽灯连接导线没问题,只是晶闸管VS未能导通。测量VS控制极无电压,继续测量电容C两端的电压约为140V左右,估计为R1损坏。

断电后将电阻Rl与电路板分离,用万用表欧姆挡测量,Rl阻值为无穷大。为保险起见,将电阻Rl与电容C-并更换后通电试机,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