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故障查找的基本方法

楼主(2019-08-29):
故障查找的基本方法

1.直接观察法直接观察法就是用眼睛直接观察故障设备的各个部位和有关元器件的情况。重点是观察机内电路元件有无损坏、断线、变色、变形、烧坏、放电痕迹等情况,还要看电源熔丝是否熔断、机内是否有异物以及元器件是否脱焊(有时需用放大镜)等,若元器件引脚周围有缝隙,必定存在脱焊现象。

这些情况往往就是故障的所在部位,或者是与故障紧密相关,抓住这些线索,就能较快地查找到故障。

2.直流电压测量法通过对整个电子线路某些关键点在有无信号时的直流电压的测量,并与正常值相比较,经过分析便可确定故障部位,然后再测量此部位电路中的各点直流电压,就能较快地查找出故障所在点,直流电压的测量。

电路发生故障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相关的电压会发生变化,因此,测量电压是查找故障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电压测量主要用于检测各个电路的电源电压、晶体管的各电极电压、集成电路各引脚电压及显示器件各电极电压等。测得的电压结果是反映电子电路实际工作状态的重要数据。

如测得某个放大电路中晶体管AM29F040B-70ED三个电极的工作电压偏离正常值很大,那么这一级放大电路肯定有故障。又如测得某个放大电路中晶体管三个电极无电压,那么应先查找出无电源电压的原因。另外,在测量时要弄清所测的电压是静态电压,还是动态电压,因为有信号和无信号时的电压是不一样的。

3.直流电阻测量法电阻检查通常在关机状态下进行,主要检查内容如下。

(1)测量交流和稳压直流电源的各输出端对地电阻,以检查电源的负载有无短路或漏电现象。

(2)测量电源调整管、音频输出管和其他中大功率管的集电极对地电阻,检查这些晶体管集电极是否对地短路或漏电。

(3)测量集成电路各脚对地电阻,以判断集成电路是否损坏或漏电。

(4)直接测量其他元器件,以判断这些元件是否损坏。由于晶体管PN结的作用,最好进行正、反向电阻的测量,另外,由于万用表内阻、电池电压等方面的差异,测试结果可能不一致,应多加注意。

4.直流电流测量法直流电流测量法是用万用表的电流挡检测放大电路、各单元电路、集成电路和整机电路的工作电流,尤其是输出级的工作电流。这种方法更能定量反映电路的静态工作是否正常。用万用表测量电路电流时,电流挡的内阻应足够小,以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直流电流的测量分为直接测量和间接测量。直接测量需耍断开被测量的电路,将万用表串接入测试回路里。间接测量不需要断开被测量电路,只要测出相关电阻两端的电压值,通过欧姆定律进行换算,就能得到电流的大小。直流电流测量。

5.分区处理法分区处理法适用于击穿性、短路性故障。例如电气设备的电源电路,当发生大电流故障时,通电时间不能长,故障部位就比较难于判断。这时就需要把电路分成几个区域,分别把它们逐个从电路中断开,再测量电路的对地电阻值。如果断开某部分电路后,短路的故障现象消除了,那么故障就在被断开的这部分电路中,然后着重对这部分电路进行检查。

6.替换法有一些不便于测量的元器件故障,例如彩色电视机的行输出变压器以及小容量的电容器等,常用置换的方法来进行判断,即用好的元器件来置换被怀疑有问题的元器件,置换后如果故障消除,则证明原来的元器件有故障。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路的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多,体积也越来越小,在元器件和单元电路替代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普遍采用部件替换法,就是用已调整好的单元电路替代有问题电路。这种方法可以快速排除故障,运用这种方法时应注意接线或接插件不要装错。

7.对比测量法在找不到图纸及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若能找到相同(或近似)型号的机器,则可以参照正常工作的电路板,测试其各关键点的相关电压和电阻值,并以这些参数作为依据,检测故障电路的相关电压和电阻值,就能很快地查找出故障元件。若是图纸及相同(或近似)型号的机器都找不到的话,那就要运用电子技术的基础知识和平时积累的经验去观察、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运用各种综合检测手段,也能很快地查找到故障元件,这就要看电路分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仪器仪表运用的熟练程度了,所以,平时要注意搜集资料,做好完整的检修记录以逐渐积累相关的检修知识和提高检修水平。

8.干扰法干扰法是利用人体感应的杂波信号作为信号源来对放大电路进行检查的一种实用技能,通过扬声器有无声响的反映或显示器件的屏幕上有无杂波或干扰条纹,以及响声与杂波的大小来查找故障。在没有专用信号发生器的情况下,干扰法不失为一种简单有效的电路故障查找方法。

9.假负载法所谓假负载法,就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断开主电源与主要负载电路的连接,用相同阻值、相等功率的线绕电阻器作为假负载,接在主电源输出端与地之间。假负载也可以用作电源调试、电路测试等。由于假负载上的功率损耗很大,温度也较高,所以,每次试验的时间不要太长,以防损坏假负载。

假负载法常用在查找开关电源与负载电路发生故障的场合。例如形色电视机出现“三无”(即无光栅、无图像、无伴音)、行管击穿的故障现象,在没有真正排除烧毁行管原因前,不能盲目地换上新的行输出管通电试机,应接上假负载(常用60W白炽灯泡作为假负载),然后判断是电源本身出现的故障,还是电源负载电路(行输出级)的故障。

10.波形测量法检修电子线路,示波器是通用性很强的信号特性测试仪,既能显示波形,又能测量电信号的幅度、周期、频率、时间间隔、相位等,还能测量脉冲信号的波形参数。双踪示波器还能进行信号比较,而且用波形法测量出来的是电路实际的工作情况(动态测试),所以,测量结果更准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