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电子电路故障概念

楼主(2019-08-29):
电子电路故障概念

1.电子电路故障查找技术电子电路是电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种电子产品的组成基础。电子电路是由不同的电子元器件组合而成的,每个元器件都有自己的作用,来共同完成电路的特定功能。

如果电路中的某个元器件损坏,电路的功能必将发生变化,从而引起电子产品整机不能正常工作。电路系统丧失规定功能的现象称为电路故障。根据电子电路损坏的元器件来辨别、检测、修复电路故障的过程,称为电子电路故障查找技术。

2.电子电路故障的类型电子电路故障通常分为硬故障和软故障两大类。硬故障指的是某个元器件的永久损坏,而这个元器件的损坏又会引NJL5161KA-F3起电路功能的完全丧失。这种故障现象一旦发生就会长期存在,在任何时刻均能检测到。稳压电源,其中的电阻Rl阻值变为无穷大后,就会使复合调整管VT2、VT1因无正偏电压而截止,输出电压降低至0伏,造成电子产品整机因电源故障而停止工作。

软故障指的是电子产品运行过程中,某个元器件的参数发生的变化已经超出了允许误差的范围而引发的故障。这时,元器件的功能并未完全丧失,只是引起电路功能的变化,电子产品整机逐能工作,只是某些性能达不到原来的要求。超外差收音机,晶体管VT5的口值变小后,会引起收音机扬声器发出的声音变小,而声音降低的程度和晶体管VT5的卢值大小有关。由于收音机音量变小的原因很多,所以,软故障的查找难度就要比硬故障查找的难度相对大一些。

另外,还有一种间歇性故障也属于软故障的范畴,间歇性故障是指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或者是随机性且存在时间较短暂的故障,由于难以把握其出现的时机,而且故障存在时间短暂,无法测试出其电路相关的数据,所以,这种故障的查找难度最大。

例如,曾有一台北京牌8316型遥控彩色电视机,出现故障时的现象是声像全无,但光栅正常且满屏噪波点。故障存在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秒钟即恢复正常,而且故障出现无任何规律,有时一天出现几次,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一定能出现一次,这就给故障的查找造成很大的困难。经过对故障现象和整机电路的仔细分析后,判定为遥控系统的故障,决定对遥控系统核心元件微处理器进行多点监测,根据微处理器的工作三要素,仪器接人点。

经长时间观测,发现在故障出现时,微处理器SV工作电压、复位端电压与时钟振荡波形均无明显异常,确认微处理器内部发生间歇性故障,更换芯片后故障排除。

3.电子电路故障查找步骤(1)询问故障。就是向电子设备(产品)的使用者(操作者)询问故障发生的过程,是通电就不工作还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发生故障,在发生故障前,电子设备(产品)有无异常的表现和不正常的声响,以及有无烟雾冒出,是黑色的烟雾还是白色的烟雾,是否自行进行过拆卸修理等,以掌握故障发生时的第一手资料。

(2)观察故障。首先检查电子设备(产品)使用的环境、电源插头、插座等外围设施是否正常,确认无误后通电试机。

在试机时切记手不要离开关,一旦发现异常可以立即关机来切断电源,以免故障扩大。

(3)确认故障。根据观察到的故障现象,确认故障的属性,例如电视机就可以通过观察故障现象来确认故障是属于光栅或是图像,还是彩色与伴音等,这一步很重要,正确地判断故障类型,是准确判断故障大致部位的依据。

(4)认定范围。这是故障查找过程中关键的一步,若故障发生的大致部位(范围)判断不准确,就会出现盲目检修,不必要的反复换件,有可能导致故障扩大而造成较大的损失,严重时可能别发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