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晶闸管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29):
晶闸管的识别与检测

单向晶闸管的内部是一个由硅半导体材料做成的管心,管心由四层(PNPN)三端(A、K、G)半导体构成,它具有三个PN结,由最外层的P层和N层分别引出阳极A和阴极K,由中间的P层引出门极G,晶闸管的结构。

控制极G与阴极K之间是一个PN结,相当于一个普通的二极管,而阳极A与控制极G是两个反向串联的PN结,因此,A与G、A与K之间的正反向电阻都应该是很大的,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用万用表判断出单向晶闸管的三个电极。

将万用表置于Rxlk挡,用黑表笔R2S11003FT接触任意一个电极,红表笔依次接触另外两个电极,分别测量任意两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若找出一对电极的电阻为低阻值,则黑表笔所接的是控制极G,红表笔接的是阴极K,剩下一个电极为阳极A。

也就是说在测量过程中,一旦测出两管脚间呈低阻状态,此时黑表笔所接为G极,红表笔所接为K极,另一端为A极,测量操作。

将万用表置于R×lk挡,测量阳极A与阴极K之间、阳极A与控制极G之间的正、反电阻,正常时都应很大。

然后对晶闸管做导通测试,将万用表置于R×100或R×10挡,黑表笔接A极,红表笔接K极,在黑表笔保持和A极相接的情况下,同时与G极接触,这样就给G极加上一触发电压,可看到万用表上的阻值明显变小,这说明晶闸管因触发而导通。在保持黑表笔和A极相接的情况下,断开与G极的接触,若晶闸管仍导通,则说明晶闸管是好的,若不能导通,一般来说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