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晶体三极管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29):
晶体三极管的识别与检测

在一块半导体的基片上通过一定的工艺制作出两个PN结,就构成了三层半导体,从三层半导体上各引出一根引线,是三极管的三个电极,再封装在管壳里就制成了三极管。

三极管的三个电极分别称为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对应的每层半导体分别称为发射区、基区和集电区,发射区和基区交界的PN结称为发射结,集电区和基区交界的PN结称为集电结。

三极管有NPN型和PNP型两种组合形成,三极管的文字符号为VT,它们的基本结构。常见三极管外形。

1.三极管的主要参数三极管的主要参数包含性能参数和极限参数两大类。

(1)性能参数。

①电流放大系数。

a.共发射极电路交流电流放大系数启,习惯上称为电流放大系数口。

b.共发射极电路直流电流放大系数FE。通常为了使用方便,取p—hFE,并且把卢作为常数。

②集电极一基极反向饱和电流/CBO。它的本质就是QL4090-3PQ208C集电结反偏时的反向电流。/CBO越小,单向导电性能越好。

③集电极一发射极反向饱和电流/CEO。它的本质就是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加规定的反向电压时的反向电流,又称为穿透电流。/CEO越小,三极管的热稳定性也越好。

(2)极限参数。

①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CM。

②集电极一发射极反向击穿电压U(BR)CEO。

③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P[M。

2.三极管的识别与测试(1)管型和基极的识别。晶体三极管可以看成是两个二极管,以便于判别。用万用表电阻量程R×100或R×lkfl挡,将红表笔接某一管脚,将黑表笔分别接另外两个管脚,测得两个电阻值,若两个电阻值均较小时,则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PNP管的基极。若两个电阻值中有一个较大,可将红表笔改接另一只管脚再试,直到两个管脚测出的电阻均较小时为止。

妇用黑表笔接某一管脚,红表笔接另外两个管脚,当测得两个阻值均较小时,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NPN型管的基极。

(2)判别集电极的方法。可以利用晶体三极管正向电流放大系数比反向电流放大系数大的原理确定集电极。使用万用表电阻量程R×100或R×lk挡,两手捏紧表笔并将两根表笔分别接到管子的另外两个管脚,用舌头接触管子的基极,利用人体电阻实现偏置,观察万用表的指针偏摆的幅度,然后对调两根表笔,同样测读电阻值或指针偏摆的幅度。比较两次读数的大小,对PNP型管,电阻值小(偏摆幅度大)的一次,红表笔所接的管脚为集电极。对NPN型管,电阻值小(偏摆幅度大)的一次,黑表笔所接的管脚为集电极。基极和集电极判定出来以后,剩下的一个管脚就必然是发射极。

判别集电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当基极确定以后(NPN型管),将万用表置于R×lOk挡,测量除已知基极外的另两个电极,同时观察表针摆动的幅度。然后调换表笔再次测量,以表针有明显摆动的那次为准,黑表笔所接的电极就是发射极(PNP型管正好相反)。不过这个方法有它一定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对一部分三极管来讲,此法无效。

另外,还可以利用万用表测量放大系数口的功能,即hI;E挡,来区分集电极、基极与发射极,因为当三极管的电极正确插入时,其卢值才能有效地显示出来,否则将会显示出很小的数值或不能正常显示,这对按照插孔旁标注的c、b、e读出即可。

三极管的三个电极除了用万用表判别外,还可以根据管脚外形来识别。

(3)穿透电流L。。的估测。用万用表电阻量程R×lk挡测量集电极发射极反向电阻,测得的电阻值越大,说明L。。越小,则晶体管稳定性越好。一般硅管比锗管阻值大,高频管比低频管阻值大,小功率管比大功率管阻值大。

(4)共射极电流放大系数卢的估测。若万用表有测卢的功能,可直接测量读数;若没有口测量功能,可以在基极集电极间接入一只lOOkQ电阻,此时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电阻较小(即万用表指针偏摆幅度大),指针偏摆幅度越大,则届值越大,。

(5)晶体三极管的稳定性能判别。在判断L。。的同时,用手捏住管子。管子受人体温度影响,集电极与发射极反向电阻将有所减小,若指针偏摆较大,或者说反向电阻值迅速减小,则管子的稳定性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