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我们用的这个蓝牙模块,里面有个CC2541,里面肯定有程序了。
可是我没有源码。如果我要用CC2541和这个蓝牙模块连接的话,
需要知道这个蓝牙模块的什么属性,从而在CC2541的程序里修改对应的地方,
然后使二者连起来呢?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蛮复杂的,你问这个问题说明你基本的ble的知识都不太懂。

网友A:
你需要先知道你买的模块是中心设备还是外设设备,然后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话说你要做透传的话,应该买一主一从一对设备,不用修改直接就能配对连接。这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先知道你买的模块是中心设备还是外设设备,然后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
话说你要做透传的 ...

中心设备。买一主一从不行啊,功耗太大,做遥控器要求低功耗,纽扣电池用一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设备。买一主一从不行啊,功耗太大,做遥控器要求低功耗,纽扣电池用一年。 ...

跟你说过了吧,要想低功耗要调节广播发送间隔和广播负载数据的长度。一般模块都有指令可以设置这两个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过了吧,要想低功耗要调节广播发送间隔和广播负载数据的长度。一般模块都有指令可以设置这两个参数 ...

广播不行啊。要通过按键发送数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播不行啊。要通过按键发送数据的。

那就修改连接参数,但是CR2032在待机状态下要待机1年,那连接参数也得设置挺长的,体验不一定好,你要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广播不行啊。要通过按键发送数据的。

你可以做成2min无动作自动断开连接进入广播状态,只要能迅速从广播状态进入连接状态,体验也不一定差,功耗还能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做成2min无动作自动断开连接进入广播状态,只要能迅速从广播状态进入连接状态,体验也不一定差,功 ...

谢谢!

网友B:
简单看了那个模块的资料。这个模块貌似也可以烧写自己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看了那个模块的资料。这个模块貌似也可以烧写自己的程序。

谢谢!没有固件那,难道要自己写程序,会不会写乱了。

网友C:
你好你测的这模块我没了解过,我的帖子上月刚好测过CH9141蓝牙透传模块,有空可以看看了解下。芯片里的程序也是固定烧录好的直接用的,如果自定义的话可以联系技术问问,基本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测的这模块我没了解过,我的帖子上月刚好测过CH9141蓝牙透传模块,有空可以看看了解下。芯片里的程序 ...

谢谢!你帖子的链接呢?分享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844208-1-1.html

网友D:
CC2541非常适合应用于需要超低能耗的系统。这由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