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J-flash烧录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楼主(2019-08-30):
使用J-Flash烧录固件时出现Error:
Could not find core in Coresight setup
Failed to connect
Could not establish a connection target
could not earse sectors,not connected。

但是直接用keil是可以连接并下载程序的,使用Jflash刷整体固件时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A:
使用J-Flash时候,有没有选择正确对应的芯片型号?

网友B:
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C:
难道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D(2020-06-1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这个问题,求解决方法

没有握手成功识别不到ID   已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F(2021-11-11):
引用 网友E:
没有握手成功识别不到ID   已找到解决方法

怎么解决的呢  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