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plab编译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9-08-30):
在安装编译器时,图片中箭头指向的地方,怎么都不显示可以输入序列号,不知道是啥问题,
我的笔记本系统是win10的教育版,我记得我换过专业版也不行,电脑是炫龙毁灭者dd2金属狂潮,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因为我在其他电脑装这个软件,箭头位置都是可以输入序列号,不用默认安装。
有没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C30是老版本的编译器了,不支持新的型号。建议改成XC16

网友B:
装XC16啦......C30已经不支持很多新器件了....

网友C:
把你windows的屏幕分辨率放大设为100%就能看见了。不过如楼上所说,不是特别的原因就不要死守旧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0是老版本的编译器了,不支持新的型号。建议改成XC16

X16是啥版本,能说一下具体吗?XC16我好像有,但是我没有XC32,但是这个编译器不是针对 MPLABX 的吗,我现在装的是MPLAB IDE,编译器也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XC16啦......C30已经不支持很多新器件了....

这个编译器X16,通用MPLAB X软件和 IDE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windows的屏幕分辨率放大设为100%就能看见了。不过如楼上所说,不是特别的原因就不要死守旧版本了 ...

这个屏幕分辨率我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感谢大伙解答,主要我不太懂这个,所以不了解其他编译器,嘿嘿,

网友D(2024-02-21):
编译器太旧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