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77 bootload跳转

楼主(2019-08-30):
项目要做一个28377的在线升级,思路是有一个bootload,和一个app程序。先不考虑不能flash操作,用烧录器烧写程序到指定区域。
bootload内有一个run_app程序。程序地址指向bootload地址。但是实际情况是程序没有跳转。进入ILLEGAL_ISR(),然后卡死。不知道
28377程序跳转需要做什么操作,求大佬指导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define entryapp 0x88000
run_app
{
void(*app)(void);
app=(void(*)(entryapp);
ESTOP0;
app();
}

网友A:
首地址, 不见得是入口地址哦

网友B(2019-09-29):
网上找找DSP的二次引导

网友C(2020-05-10):
你好,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中断向量是不是也是问题  bootload 跳转要关闭中断

网友D(2020-06-19):
本人完成过完整的产品级TI 28377D USB BootLoader设计方案,有需求私信

我的QQ是22289744 谢谢

网友E(2021-01-27):
引用 网友D:
本人完成过完整的产品级TI 28377D USB BootLoader设计方案,有需求私信

您好 怎么联系您,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您好 怎么联系您,我也有相同的问题

我的QQ22289744 谢谢

网友F(2021-10-26):
如何联系

网友G(2022-03-11):
28377同样的问题,调试时,总是进入ILLEGAL_ISR(),然后卡死。有没有解决建议?

网友H(2022-08-03):
引用 网友D:
本人完成过完整的产品级TI 28377D USB BootLoader设计方案,有需求私信

求联系,我等级低无法私信,QQ:1123302723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中断向量是不是也是问题  bootload 跳转要关闭中断

可以加个QQ好友吗,想请教大神几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本人完成过完整的产品级TI 28377D USB BootLoader设计方案,有需求私信

大哥你这有点唬人,方案大多如出一辙,方案落地到代码级才算最有价值。

网友J(2022-10-18):
需要280XX系列的bootloader方案(代码级别,有报酬),谁有的可以联系!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需要280XX系列的bootloader方案(代码级别,有报酬),谁有的可以联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需要280XX系列的bootloader方案(代码级别,有报酬),谁有的可以联系!

加我QQ:297241221     最好发联系方式到qq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