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问multisim仿真报错怎么改

楼主(2019-08-30):
输入的是100M的方波信号

网友A:
顶贴,我也经常遇到这个报错,点击是,也还是不能解决,而且往往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B:
过流了吧

网友C:
R1、R2、R4 取值放大 10倍或100倍试试。

网友C:
XSC1 少了個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XSC1 少了個接地。

不用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R2、R4 取值放大 10倍或100倍试试。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XSC1拿掉试试。这套软件我沒用过。用过其它三种,有的不允许物件一腳悬空,除非別的腳有接地。
换上別顆 ...

好的,谢谢

网友C:
接了肯定没错,不接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双击信号发生器XFG1,设置上升沿、下降沿时间:默认0.1fsec改为100fsec。(fsec—飞秒 10^-15 s)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击信号发生器XFG1,设置上升沿、下降沿时间:默认0.1fsec改为100fsec。(fsec—飞秒 10^-15 s)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