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D 类功率放大器的设计与实现

楼主:
传统音频功率放大器主要是指线性放大器,而随着人们的居住条件的改善,传统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效率低、体积大很
难满足人们的要求,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对高保真音乐的追求,D 类功率放大器应运而生,由于它具有较高的效率、体积小、
易 集 成 化 等 诸 多 优 点 已 经 成 了 便 携 式 音 频 市 场 的 新 宠 , 系 统 以 高 效 率 音 频 功 率 放 大 器 为 核 心 , 输 出 开 关 管 采 用 高 速
VMOSFET 管,连接成互补对称 H 桥式结构,滤波器采用两个相同的四阶 Butterworth 低通滤波器。 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大
于 1W,平均效率可达到 78%左右,兼有输出 1:1 双变单电路,功率测量。

楼主(2019-08-30):
D 类放大器(数字音频功率)是一种将输入模拟音频信号或
PCM 数字信息变换成 PWM(脉冲宽度调制)或 PDM(脉冲密度
调制)的脉冲信号,然后用 PWM 的脉冲信号去控制大功率开关
器件通 / 断音频功率放大器。 D 类放大或数字式放大器,是利用
极高频率的转换开关电路来放大音频信号 的 [1],经 常 被 用 于 高
效率的音频放大器中。 在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更高档的家庭影院
设备中,往往需要几十瓦甚至几百瓦的音频功率,这时,低失真、
高效率的音频放大器就显得颇为重要,本文从实用角度出发,设
计了一款低失真、高效率的音频放大器,与传统放大器相比,本
放大器在效率、体积以及功率消耗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产生
的热量小且为传统放大器的一 半 ,其 效 率 在 78%以 上 ,而 传 统
的放大器效率仅在 50%左右

楼主:
本系统由高效率功率放大器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信号
变换电路、外接测试仪表组成,系统框图如图

楼主:
D 类放大器的架构有对称与非对称两大类, 在此讨论的 D
类功放针对的是对功率、体积都非常敏感的便携式应用,因此采
用全电桥的对称型放大器,以充分利用其单一电源、系统小型化
的特点。 D 类功率放大器由 PWM 电路、开关功放电路及输出滤
波器组成,原理框图如图

楼主:
D 类功率放大器的工作过程是: 当输入模拟音频信号时,模
拟音频信号经过 PWM 调制器变成与其幅度相对应脉宽的高频
率 PWM 脉冲信号,控制开关单元的开 / 关,经脉冲推动器驱动脉
冲功率放大器工作,然后经过功率低通滤波器带动扬声器工作

楼主:
比 较 器 电 路 采 用 低 功 耗 、 单 电 源 工 作 的 双 路 比 较 器 芯 片
LM311 构成。 此处为提高系统效率,减少后级 H 桥中 CMOS 管不
必要的开合, 用两路偏置不同的三角波分别与音频信号的上半部
和下半部进行比较,当正端上的电位高于负端的电位时,比较器输
出为高电平,反之则输出低电平[6]。这样产生两路相互对应的 PWM
波信号给后级驱动电路进行处理,双路比较电路如图

楼主: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将上半部比较处理为音频信号接比较器
的负向端、三角波信号接正向端;下半部比较则相反,这样形成
相互对应,在音频信号的半部形成相应 PWM 波时,另半部为低
电平,可保征后级 H 桥中的 CMOS 管没有不必要的开合,以减少
系统功率损耗[8]。 电路以音频信号为调制波,频率为 70kHz 的三
角波为载波,两路信号均加上 2.5V 的直流偏置电压,通过比较器
进行比较,得到幅值相同,占空比随音频幅度变化的脉冲信号。

楼主:
LM311 芯片的供电电压为 5V 单电源,为给 V+=V-提供 2.5V
的静态电位,取 R10=R11,R8=R9,4 个电阻均取 10kΩ。 由于三角
波 Vp-p=2V,所以要求音频信号的 Vp-p 不能大于 2V,否则会使
功放产生失真。 由于比较器芯片 LM311 的输出级是集电极开路结
构,输出端须加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的阻值采用 1kΩ 的电阻

楼主:
如图 4 所示。将 PWM 信号整形变换成互补对称的输出驱动信
号, 用 CD40106 施密特触发器并联运用以获得较大的电流输出,
送给由晶体三极管组成的互补对称式射极跟随器驱动的输出管,保
证了快速驱动。 驱动电路晶体三极管选用 9012 和 9014 对管[9]。
H 桥 互 补 对 称 输 出 电 路 对 VMOSFET 的 要 求 是 导 通 电 阻
小,开关速度快,开启电压小。 因输出功率稍大于 1W,属小功率
输出,可选用功率相对较小、输入电容较小、容易快速驱动的对
管 ,IRF9630 和 IRFZ48N VMOS 对 管 的 参 数 能 够 满 足 上 述要
求,故采用之。 实际电路如图 4 所示。 本设计采用 4 阶 Butterworth 低通滤波器

楼主:
对滤波器的要求是上限频率≥20kHz, 在通频带内特性基
本平坦。 互补 PWM 开关驱动信号交替开启 Q6 和 Q8 或 Q12
和 Q10,分别经两个 4 阶巴特沃兹滤波器滤波后推动喇叭工作。

楼主:
通频带的测量:在放大器电压放大倍数为 10,实测 3dB 通
带的上、下边界频率值。通频带测试时应去掉测试用的 RC 滤波器。

楼主:
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放大倍数为 10,输入 1kHz 正弦信号,
用毫伏表测量放大器输出电压有效值,计算最大输出功率 Po-max。

楼主:
输入阻抗:在输入回路中串入 10kΩ 电阻,放大器输入端
电压下降应小于 50%。

楼主:
效率测量:输入 1kHz 正弦波,放大倍数为 10 时,使输出
功率达到 500mW,测量功率放大器的电源电流 I(不包括测试用
变 换 电 路 和 显 示 部 分 的 电 流 )。 要求电源电压 V 的 范 围为 5×
(1+1%)V。 效率为:500mW%V×I。

楼主:
误差放大(静态)

楼主:
脉宽调制(动态

楼主:
效率测试

楼主:
对于频带以外的信号,系统的放大倍
数与输出幅值有明显降低。 对于当信号频率的升高导致 EMI(电
磁干扰)增强,可以利用低通滤波器降低干扰。

楼主:
误差放大(动态)

楼主:
功率放大器采用 5V 电源, 前置放大器的放大倍数调到最
大,适当的调节输入信号的幅值,改变其频率,测量其最大不失
真输出功率及效率见图 6。 对于频带以外的信号,功率放大器的
最大不失真功率有明显的降低。 若要提高效率,可以降低载波频
率,但输出电压的谐波成分及失真增加;若要使输出电压非线性
失真减少,则需提高 PWM 调制信号的频率。 尽管高频干扰是 D
类功率放大器现今存在的主要问题,但其高效节能的优点,以越
来越多的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楼主:
最大不失真功率测试数据

楼主:
在功放电路存在静态损耗。 电路在静态下是具有一定的功
耗,测试其 5V 电源的静态总电流约为 28mA,静态功耗为:P 损耗=
5×28=140mW,则这部 分 的 损 耗 对 总 的 效 率 影 响 很 大 ,且对小
功率输出时影响更大

楼主:
功放输出电路的损耗,这部分的损耗对效率和最大不失
真输出功率均有影响。 H 桥的互补激励脉冲达不到理想同步,也
会产生功率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