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SP8266模块UDP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8-30):
请教一个ESP8266模块UDP通信的问题:
ESP8266模块设置成混合模式即AP+STA,
第一个测试:电脑端打开网络助手软件设置成UDP模式并监听,然后借助串口助手发AT指令给ESP8266模块,以UDP模式连接电脑端的网络助手,能连接成功并能通信。
第二个测试:用手机上的网络助手以UDP模式去连接ESP8266模块,手机上的网络助手显示可以连接,但发送数据不成功,在电脑的串口助手上没有看到数据,
请教一下第二个测试要怎么操作手机才可以跟模块UDP通信成功,模块都要设置什么?

网友A(2019-11-24):
手机连接wifi局域网,作为8266要知道手机端的IP地址?然后向这个ip地址通过udp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