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变压器的识别与检测

楼主(2019-08-30):
变压器的识别与检测

1.变压器及其分类

变压器是利用线圈之间的互感作用,对交流(或信号)进行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传递功率及信号、隔断直流等。变压器的种类很多,按心的材料可分为空气心、磁心、可调磁心及铁心变压器。按工作频率可分为低频、中频、高频变压器。按用途可分为电源调压、脉冲、耦合、线间变压器等。常见变压器的外形及电路符号。

2.变压器的型号命名

变压器的型号由3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主称,用字母表示。

第二部分:功率,用数字表示,计量单位用VA或W标志。

第三部分:序号,用数字表示。

3.变压器的检测

(1)外观检查。外观检查就是3.6864MHZ根据变压器外表有无异常情况,推断其质量的好坏,如线圈引线是否断线、脱焊,线圈外层的绝缘材料是否烧焦变色,是否有机械损伤和表面破损,铁心插装及紧固情况是否良好等。

(2)测量绝缘电阻。若无兆欧表,可用万用表R×lOk挡进行估测,即将万用表的一只表笔接变压器的铁心,另一只接变压器每个绕组的引脚,所测阻值应均为无穷大,否则就是绕组与铁心或各绕组之间绝缘不良。

(3)用万用表检查线圈通断。注意要用低阻挡进行测量,而且调零时一定要准确,并保证表笔与线圈端头接触良好,若测试结果显示阻值为无穷大,说明线圈有断路故障。

(4)检查变压器绕组短路。万用表不能准确地判断变压器绕组是否存在短路故障,这时可利用一只电源变压器,在其低压绕组两端跨接一个交流电压表,用来指示低压绕组的交流电压值,在此绕组上并联被测变压器绕组线圈。如果电压表指示基本不变,则被测绕组无短路现象。如果电压表读数下跌50%或更多,则说明被测变压器绕组线圈有短路故障,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