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主设备可以往从设备发送数据吗

楼主(2019-08-30):
我用蓝牙主模块和CC2541从机连接。请问主模块可以往从模块发送数据吗?
如果可以,那个TIperipheral例程接收并处理数据的地方的在哪儿?
我没找到。请大神告知。谢谢!

网友A:
只要配对成功,可以相互发消息的

网友A:
那天给你推荐的书,里面有对TIperipheral例程例程的讲解,你向后翻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给你推荐的书,里面有对TIperipheral例程例程的讲解,你向后翻翻

谢谢!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天给你推荐的书,里面有对TIperipheral例程例程的讲解,你向后翻翻

我现在CC2541开发板和蓝牙主模块连接上了。
CC2541开发板往蓝牙主模块发送数据,蓝牙主模块可以收到。
可是蓝牙主模块往CC2541发送数据,CC2541收不到。
蓝牙主模块通过外部中断按一下按键,发一次数据。
代码如下:
CC2541接收代码如下:
仿真根本到不了断点那个地方。
请问高手,怎么回事呀?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CC2541开发板和蓝牙主模块连接上了。
CC2541开发板往蓝牙主模块发送数据,蓝牙主模块可以收到。
可 ...

我用手机上的lightblue发送数据CC2541开发板可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