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mV信号放大到0-5V

楼主(2019-08-30):
0-15mV信号放大到0-5V 放大后的分辨率高于10uV 也就是信噪比大于114dB,原始信号电桥输出信号,共模电压是2.5V,请问下该怎么设计前置放大电路

查了TI ADI的所有低噪放器件 没有一个满足要求的,在ti社区看到有回复说必须用分立元件来答前端的nV级放大电路,1/f噪声 ti最好的都有140nVpp adi最好是40nVpp 我的信号是力传感器输出的缓慢变化的接近直流的信号

网友A:
直流、低频信号放大调理,对1/f噪声不敏感, 敏感的是零漂、温漂。用高精度低零漂运放就够了,不用考虑分立元件搭的前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ADG1612的模型,是你自䢖的,还是LT仿真器内建的。
今天上ADI官网找不到这颗模型。由于我的糸统是X ...

用4053、4066就可以了,我这张图用的鬼型号是免费的LTSpice自带的,该软件没有常见通用型号。人穷志短嘛,免费软件给啥咱就捏鼻子用啥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么今天在ADI下载了ADG821,画好元件符号後在LT仿真器仿真,信号用50HZ,而控制端用数kHz,得到锁相放大 ...

电桥信号50Hz已经非常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