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H器件的解锁程序

楼主(2019-08-30):
__builtin_write_RPCON(value);这个是dsPIC33CH器件关于控制寄存器的解锁函数,但是程序编译后报错说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_builtin_write_RPCON,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是手动建的project?还是用MCC生成的?
一般来说, 是你没有包含对应的头/库文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手动建的project?还是用MCC生成的?
一般来说, 是你没有包含对应的头/库文件引起的. ...

我是在官网上下载了它的开发板的project,然后我加入那句程序编译就报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官网上下载了它的开发板的project,然后我加入那句程序编译就报错了

你把下载链接贴一下,我下载下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下载链接贴一下,我下载下来试试看...

您好,我是论坛的新生还没有发表链接的权限,1444319850这是我的QQ,您加一下我的QQ,希望您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您。

网友B:
builtin前面的下划线是几个?_ 还是 __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iltin前面的下划线是几个?_ 还是 __ ?

是两个下划线

网友B:
恐怕不是所有版本的编译器都支持这个内建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不是所有版本的编译器都支持这个内建的函数。

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得多下载几个编译器试试

@chunk :我用的是1.4版本的编译器,可能也是不支持这个函数
@chunk :好的,谢谢
这个XC16 1.36版增加了这个函数,更高版本应该都有。
我觉得是,你到microchip.com上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