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可以“一步到位”吗?

楼主(2019-08-30):
RC一阶高通滤波通常也被称为“微分”电路。下面就相关问题给一个简述。

楼主:
先给个截图: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54934-1-1.html

楼主:
一阶RC高通是个动态电路,显然其解必然含初态

楼主:
那么,正规的做法是如何的呢?详见

HWM
上面最后那个式子应该是uout = ...,在此更正。

楼主: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下式不解决问题:

楼主: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一阶RC高通电路构成的“微分”运算只是个近似,通常只是在RCω≪1的条件下才可认为其比较接近“微分”运算。

网友A:
这家伙又是凑答案的

看不懂就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