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Nu-Link-Me怎么识别不到芯片型号了呢?

楼主(2019-08-30):
请问各位,我用Nu-Link-Me通过ICP工具下载程序时,前面一直好好的,用了几天后,现在却识别不到目标芯片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任何芯片都识别不了拉?

网友A:
是不是连接芯片的数据线有问题了,或者固件该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芯片都识别不了拉?

现在换了个linkme 能识别到芯片了,但是还是下载不了。芯片一识别到后就在读取,读到20%时就过不去了,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B:
先确认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C:
先确认是不是数据线和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认是不是数据线和芯片有问题。

还真是线的问题啊!买回来的杜邦线真是垃圾!没有几天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是哪边的问题

谢谢你的热心。
是杜邦线的问题。新线没用几天就不通了。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
是杜邦线的问题。新线没用几天就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连接芯片的数据线有问题了,或者固件该升级了

谢谢你的热心。
是杜邦线的问题。新线没用几天就不通了。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杜邦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