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液晶显示器内存电路的检修方法

楼主(2019-08-30):
液晶显示器内存电路的检修方法

对于内存电路的检修主要是通过ISP编程器等对驱动程序进行烧写,目前液晶显示器中的驱动板已经普遍开始采用支持ISP(在系统编程)的MCU,可以通过ISP下载工具在线对芯片内部的数据进行烧写。下面就对ISP编程器和烧写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ISP(InSystemProgramming,系统编程)是指无需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就可以在线写入最终用户程序代码而采用的一种编程的方式,对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再擦除或再编程。

  ISP编程是一种简单方便的低成本编程,广泛用于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编程中。支持ISP的MCU内部存储器中有一块指定的代码存储器LDRAM,专门用来存放BOOTROM程序,而BOOTROM是系统编程ISP的关键所在,BOOTROM相当于电脑主板上的BIOS芯片,在系统启动时,它有一个检测的流程,满足进入ISP的条件就可以进入ISP模式。BOOTROM-般是由生产MCU的厂家提供的,不同厂家的BOOTROM存在的方式也不相同,有些芯片在生产时直接存入单片机中,有些提供给用户,由用户烧录到MCU中。

  ISP工具又称为ISP编程器。它可以通过电脑的控制,对液晶板驱动程序进行读取和烧写,是实现液晶驱动板ISP读/写功能的一个必备的工具,也足液晶显示器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维修中必备的一个工具。

  ISP工具与驱动板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一种是通过驱动板上面特定的升级接口,通过升级线连接驱动板上的升级口和ISP工具,利用电脑主机在专用的ISP烧写软件控制下进行烧写和调试的操作。

  另一种则是利用升级头的方式进行烧写,它通过在驱动板启动时测定接口上有没有检测到特定数据来决定是否进入ISP状态,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需电脑主机就可以实现ISP程序的烧写,只要将升级头插入指定的端口即可,通过电脑在升级头的内部烧入相应的程序,再将升级头插入欲升级的驱动板即可。

      还有一种是利用VGA接口进行ISP工具操作连接,进行驱动程序的烧录。目前,随着液晶显示器方案的不断改变进步,各种通用板的制造商也普遍开始采用VGA接口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升级程序时,无需打开显示器的外壳就能完成。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ISP工具的使用和烧写方法。

  1.通过升级接口的烧写方法

  利用驱动板上面的升级接口,使用ISP工具和电脑进行MTV512Adv芯片的驱动板烧写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①做好准备工作,将单头VGA数据线分别连接驱动板和ISP工具的VGA接口,并将VGA的并行接口与电脑主机进行连接。将驱动板和ISP工具分别插上12V电源,进行供电。

  ②将配套光盘下的MCUIsp2.0文件夹复制到电脑硬盘中的任意位置,然后运行里面的MCUIsp.exe工具。

对于内存电路的检修主要是通过ISP编程器等对驱动程序进行烧写,目前液晶显示器中的驱动板已经普遍开始采用支持ISP(在系统编程)的MCU,可以通过ISP下载工具在线对芯片内部的数据进行烧写。下面就对ISP编程器和烧写方法进行详细的介绍。

  ISP(InSystemProgramming,系统编程)是指无需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就可以在线写入最终用户程序代码而采用的一种编程的方式,对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再擦除或再编程。

  ISP编程是一种简单方便的低成本编程,广泛用于液晶显示器的驱动板编程中。支持ISP的MCU内部存储器中有一块指定的代码存储器LDRAM,专门用来存放BOOTROM程序,而BOOTROM是系统编程ISP的关键所在,BOOTROM相当于电脑主板上的BIOS芯片,在系统启动时,它有一个检测的流程,满足进入ISP的条件就可以进入ISP模式。BOOTROM-般是由生产MCU的厂家提供的,不同厂家的BOOTROM存在的方式也不相同,有些芯片在生产时直接存入单片机中,有些提供给用户,由用户烧录到MCU中。

  ISP工具又称为ISP编程器。它可以通过电脑的控制,对液晶板驱动程序进行读取和烧写,是实现液晶驱动板ISP读/写功能的一个必备的工具,也足液晶显示器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维修中必备的一个工具。

  ISP工具与驱动板连接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大致可以分为3大类:一种是通过驱动板上面特定的升级接口,通过升级线连接驱动板上的升级口和ISP工具,利用电脑主机在专用的ISP烧写软件控制下进行烧写和调试的操作。

  另一种则是利用升级头的方式进行烧写,它通过在驱动板启动时测定接口上有没有检测到特定数据来决定是否进入ISP状态,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无需电脑主机就可以实现ISP程序的烧写,只要将升级头插入指定的端口即可,通过电脑在升级头的内部烧入相应的程序,再将升级头插入欲升级的驱动板即可。

  还有一种是利用VGA接口进行ISP工具操作连接,进行驱动程序的烧录。目前,随着液晶显示器方案的不断改变进步,各种通用板的制造商也普遍开始采用VGA接口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最大优点在于升级程序时,无需打开显示器的外壳就能完成。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ISP工具的使用和烧写方法。

  1.通过升级接口的烧写方法

  利用驱动板上面的升级接口,使用ISP工具和电脑进行MTV512Adv芯片的驱动板烧写的具体步骤如下所示。

  ①做好准备工作,将单头VGA数据线分别连接驱动板和ISP工具的VGA接口,并将VGA的并行接口与电脑主机进行连接。将驱动板和ISP工具分别插上12V电源,进行供电。

  ②将配套光盘下的MCUIsp2.0文件夹复制到电脑硬盘中的任意位置,然后运行里面的MCUIsp.exe工具。

③选择MCU的类型为MTV512Adv。

  ④单击EnterIsp按钮,在程序界面的右下角会有相应的进度显示出现。

  ⑤单击EnterIsp按钮成功后,单击LoodFile按钮,选择欲升级的程序,然后单击“打开”按钮。

⑥选择完毕后,单击程序界面上的Fire按钮,进行程序的烧写。

  ⑦此软件还可以对芯片内部的程序进行恢复。将ISP工具和驱动板正确连接,此时不需要加电,按下EnterIsp按钮,在时间到10s前,为驱动板加电。

  10s后,按下Erase按钮。如果提示成功,则恢复成功;如果提示失败,则芯片可能已经损坏。

  2.通过升级头的烧写方法

  ①将升级头插入ISP编程工具的插座中,然后运行配套光盘里面的BitWrite2.0文件。在WindowsXP系统下的用户应首先运行PORT95NT.EXE程序。

②单击“预览”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内选择欲升级的程序,单击“确定”按钮。

  ③打开欲烧写的程序以后,单击程序主界面上的“烧录”按钮。在界面中会有程序烧写的进度条。

  若由于ISP编程工具和驱动板电路为连接,或延时设置不当,则会弹出错误提示框。

  烧录完毕后,会对所烧录的程序进行效验。

  烧录完成后,会有完成对话框弹出。

  ④烧录完成后,断开ISP编程工具的电源,将升级插头拔下,然后将它插在驱动板蓝色或白色的升级插槽内,插上操作显示面板,通上12V电源,操作显示面板上的指示灯会红绿交替闪烁,等数秒后按键板上指示灯常亮或单色闪烁(后期的乐华版程序在程序写完后灯仍然会持续红绿交替地闪烁,属于正常),表示程序已经成功写入完成,这时断开电源开关,拔下升级头即可。

  3.通过VGA接口进行程序的烧写方法

  利用VGA接口进行程序的烧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烧写方法之一,下面就利用NovatekEasyWriterV2.09程序和ISP编程工具进行NT68F63G芯片的烧写。

  ①将液晶显示器的VGA接口连接到ISP编程器的VGA接口上,并将电脑主机的并行接口与ISP编程器进行连接,同时为它们供电。

  ②首先运行EasyWriterV2.09.exe程序,安装完毕后打开Write文件,第一次打开该文件时,会出现ISP测速工具界面。

③测速完毕后,会自动弹出EasyWriterV2.09程序的主界面。

  ④单击ISPON按钮,若窗口中检测出相应的芯片型号,说明连接是正常的。

  若没有连接正确,则会弹出错误提示框。

  ⑤单击LoadHex按钮,选择欲烧写程序的所在位置,单击“打开”按钮。

  ⑥选择MCU的类型。

⑦选择完毕后,单击Program按钮开始烧写程序。选择MCU的类型为MTV512Adv。